关于台达变频器

楼主(2025-02-07):
undefined

台达变频器VFD-B-P型报警:HPF.1,咨询一下各位老师,这个故障怎样处理?

网友A:
一般是电流检测电路异常,查电流传感器、后级运放、电路比较器电路。
有参考电路的话(我的电路图集书上有)不难找故障点的。

网友B:
就是坏了,不会修就送修或者换新的

网友C:
看看附近有没有修这个的,送修吧。

网友D:
检查电路板是否有烧坏

网友E:
检测电路反馈的信号超限,一般是硬件故障。
GFF不知道是什么的简称。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检测电路反馈的信号超限,一般是硬件故障。
GFF不知道是什么的简称。
GFF是接地故障代码,可能是输出发生了接地故障,也可能是检测电路故障误报!

网友E(2025-06-26):
回复 网友F:
这个台达也是,说话说一半,这个缩写又不是通用的,这样像是告诉了用户信息,其实是没有告诉。

网友G:
看二楼是保护电路,这个得硬件高手才能搞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