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2-08):
有遇到过28C44 IC电路带LM2903的高手,请给点意见。谢谢
最初的原因是保险丝、输入二极管和金属氧化物半导体场效应晶体管 (MOSFET) 烧断。我更换了它(没有使用 MOSFET 管),但没有检测到浪.
我直接从外部向 28c44 的引脚 7 提供 18v,然后引脚 8 和引脚 4 的电压分别为 5v 和 2.5v,引脚 6 的电压为 4.87v。
但从输入端供给300vDC电源时,电路不工作,在引脚7 28c44处测得的电压=10-13v波动

网友A:
13V不够吧,再并一个电阻在启动电阻上,或者外直流电压给7脚,看输出脚有波形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外部18vDC输入有输出波形.
如何加电阻,能详细解释一下吗,谢谢。

网友A:
并联一个电阻。就是把启动电阻减小,或者直接换小一点阻值的电阻  或者把7脚滤波电容换了 咸老师修变频那个书说过 看多大的电阻,300K的,可以减到200 200K的可以减到120-150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先生,28c44可以用UC2844代替吗?

网友A:
找pdf 对照一下 我看了引脚功能是一样的 主要要核对一下外围元件是不是一样

网友B:
有示波器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分享,请问您专门维护什么设备?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没有示波器,但我使用机械模拟时钟来测量针振荡。

网友B:
回复 楼主: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有些疑难杂症还是需要工具来确认的。

网友C:
板上器件级维修很复杂的
换板子省事

网友D:
这个应该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