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2-08):
求助,电脑ip已经改成一致了,GX-Configurator-PN软件一直在线不了

楼主:
如图所示

楼主:
回复 楼主:
图片为啥是反的 显示Initialization error 99, Not enough internal resource

网友A:
引用 楼主:
求助,电脑ip已经改成一致了,GX-Configurator-PN软件一直在线不了

IP一致是同一网段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