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科比伺服器我接520V电源。不显示。需要短接哪里。请高手指导

楼主(2025-02-08):
(无正文)

网友A:
有电路板有故障现象,不是很难维修,走线绘图,应该是电源问题,楼主只要把电路图绘制出来,再帮助你分析。

网友B:
把发财电容换了

网友C(2025-04-18):
结果怎么样?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有结果

网友C:
回复 楼主:
不修了?

网友D:
楼主,我也有一块一模一样的板能通电显示,加我用户名Q/Q你修好帮我测量几个电压

网友E:
我不是高手,我愿意帮你修

楼主:
回复 网友D:
能不能单板测试

网友D:
回复 楼主:
没研究测试就客户拿走了,以后有机会再研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