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2-09):
西门子6se70系列。显示o005是什么意思求各路大神指导

网友A:
看手册
用豆包搜一下,答案就出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手册
用豆包搜一下,答案就出来了
豆包也可以?小程序还是App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手册
用豆包搜一下,答案就出来了
豆包也可以?小程序还是App

APP

网友B:
我也下载了,试一试效果。

网友D:
面板显示0008是没准备好,0009才能启动变频器,0005没遇到过

网友E(2025-04-02):
您好!如果变频器坏了可以咨询我,我们是专业维修工控产品的,15010688271

楼主(2025-06-04):
这个005问题是主板坏了,换了一块主板就好了。

网友F:
回复 楼主:

显示O0005不是故障代码,是代表系统设置的意思,看说明书找到参数r001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