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2-09):
朋友的机器用了这款触摸屏,叫了一个工程师写程序,那人加了密码,后面又换了人做

说是如果没有原密码,就用不了啦,我上网查了一下又说是可以恢复出厂值的

请问一下,到底可不可以,谢谢

网友A:
西门子 Smart 触摸屏恢复出厂设置主要有 U 盘恢复和软件恢复两种方法,以下是具体操作步骤:
U 盘恢复法
以 Smart 700 IE V3、Smart 1000 IE V3 等第三代、第四代精彩面板为例
准备工作
下载恢复出厂设置文件包,可点击西门子官网链接中 “U 盘系统恢复功能” 中的 “下载链接” 保存文件。
准备一个 U 盘,格式必须为 FAT32,建议使用 16G 以下、USB2.0 版本的 U 盘。
格式化 U 盘:将 U 盘格式化为 FAT32 格式,分配单元大小为 4096 或者 8192 字节均可。
解压与复制:将文件 “BasicPlus_Recue_System.zip” 解压到 U 盘根目录,把镜像文件(文件类型为.fwf)复制到 U 盘的 SIMATIC.HMI\Recovery\ 路径中。
操作触摸屏
关闭 HMI 设备,将 U 盘插入 HMI 设备的 USB 接口中,接通 HMI 设备电源,上电后显示 SIMATIC HMI 界面,马上黑屏几秒钟,之后进入恢复出厂设置界面,在该界面会显示要恢复的镜像版本号。
点击图中左下角 “START RECOVERY” 按钮三次后开始恢复出厂设置。
等待进度条进入到 100% 后,移除 U 盘,点击右下角 “REBOOT” 按钮,触摸屏将重启进入操作系统,至此恢复出厂设置成功。
软件恢复法
以博途 WinCC 软件为例
进入引导模式:将触摸屏断电重启,进入 Start Center 界面,点击 Settings->OP->Device->Reboot->Prepare for Reset,此时屏幕会进入引导模式。
打开软件操作:打开博途软件,在菜单栏中找到 “在线”->“设备维护”->“复位为出厂设置”。
输入 MAC 地址:在弹出的界面上输入触摸屏的 MAC 地址,MAC 地址可以在屏后面的标签上查看。
点击更新:输入正确后,点击 “加载”,在弹出的操作界面上点击 “更新 OS”,在弹出框中选择 “是”,并点击 “更新” 按钮。
完成恢复:弹出的界面会显示 “请引导 HMI 设备 -> 正在传送固件”,操作过程中屏上也会有对应的进度条显示,恢复出厂设置成功后屏会自动重启,重启完成后会自动显示 Start Center 界面。

网友A:
我记得这个屏不能上载程序。

软件好像可以直接恢复的,smart的屏难用,就一个LOGO值钱。

网友B:
感谢分享,有用过的回复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这个屏不能上载程序。

软件好像可以直接恢复的,smart的屏难用,就一个LOGO值钱。

先谢谢回复

这样看来应该是那个工程师不懂,因为那人还说SMART 的plc不能用NPN的传感器(就是下图这个),我下午看了一下手册,是可以用NPN的呀

西门子的屏听说是不好用,但相对三菱价格便宜一些,我朋友说这个屏才570元

网友C:
遇到过MP370老屏,一上电就提示需要密码,至今还放在库房里,准备拆件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以博途 WinCC 软件为例
进入引导模式:将触摸屏断电重启,进入 Start Center 界面,点击 Settings->OP->Device->Reboot->Prepare for Reset,此时屏幕会进入引导模式。
打开软件操作:打开博途软件,在菜单栏中找到 “在线”->“设备维护”->“复位为出厂设置”。
输入 MAC 地址:在弹出的界面上输入触摸屏的 MAC 地址,MAC 地址可以在屏后面的标签上查看。
点击更新:输入正确后,点击 “加载”,在弹出的操作界面上点击 “更新 OS”,在弹出框中选择 “是”,并点击 “更新” 按钮。
完成恢复:弹出的界面会显示 “请引导 HMI 设备 -> 正在传送固件”,操作过程中屏上也会有对应的进度条显示,恢复出厂设置成功后屏会自动重启,重启完成后会自动显示 Start Center 界面。
怎么感觉有点奇怪啊。
这不是smart屏吗,为啥会已博图为例呢

网友E:
回复 网友D:
博图推出的目的就是要实现大一统,从人机到plc再到wincc等传递控制啥的都弄到一起,所以用博图做例子也正常。

网友F:
这个是SIEMENS的简易款的,价格肯定是比较低的;

网友G:
可以恢复出厂。

网友H:
SmartLine恢复出厂步骤:
https://www.ad.siemens.com.cn/productportal/prods/hmi/smartlinesv3faq/smartpanels13_3.html#:~:text=%E4%B8%8A%E9%BB%91%E5%B1%8F%E5%87%A0%E7%A7%92%E9%92%9F%EF%BC%8C%E4%B9%8B%E5%90%8E%E8%BF%9B%E5%85%A5%E6%81%A2%E5%A4%8D%E5%87%BA%E5%8E%82%E8%AE%BE%E7%BD%AE%E7%95%8C%E9%9D%A2%EF%BC%8C%E5%9C%A8%E8%AF%A5%E7%95%8C%E9%9D%A2%E4%BC%9A%E6%98%BE%E7%A4%BA%E8%A6%81%E6%81%A2%E5%A4%8D%E7%9A%84%E9%95%9C%E5%83%8F%E7%89%88%E6%9C%AC%E5%8F%B7%EF%BC%8C%E5%A6%82%E4%B8%8B%E5%9B%BE%20.%205.%E7%82%B9%E5%87%BB%E5%9B%BE%E4%B8%AD%E5%B7%A6%E4%B8%8B%E8%A7%92%E2%80%9CSTART
,RECOVERY%E2%80%9D%E6%8C%89%E9%92%AE%E4%B8%89%E6%AC%A1%E5%90%8E%E5%BC%80%E5%A7%8B%E6%81%A2%E5%A4%8D%E5%87%BA%E5%8E%82%E8%AE%BE%E7%BD%AE%EF%BC%8C%E5%A6%82%E4%B8%8B%E5%9B%BE.%206.%E7%AD%89%E5%BE%85%E8%BF%9B%E5%BA%A6%E6%9D%A1%E8%BF%9B%E5%85%A5%E5%88%B0100%25%E5%90%8E%EF%BC%8C%E7%A7%BB%E9%99%A4U%E7%9B%98%EF%BC%8C%E7%82%B9%E5%87%BB%E5%8F%B3%E4%B8%8B%E8%A7%92%E2%80%9CREBOOT%E2%80%9D%E6%8C%89%E9%92%AE%EF%BC%8C%E8%A7%A6%E6%91%B8%E5%B1%8F%E5%B0%86%E9%87%8D%E5%90%AF%E8%BF%9B%E5%85%A5%E6%93%8D%E4%BD%9C%E7%B3%BB%E7%BB%9F%E3%80%82%20%E6%AD%A4%E6%81%A2%E5%A4%8D%E5%87%BA%E5%8E%82%E8%AE%BE%E7%BD%AE%E6%88%90%E5%8A%9F%E3%80%82%20%E7%AC%AC%E5%9B%9B%E4%BB%A3%E7%B2%BE%E5%BD%A9%E9%9D%A2%E6%9D%BF%E6%81%A2%E5%A4%8D%E5%87%BA%E5%8E%82%E8%AE%BE%E7%BD%AE%E6%AD%A5%E9%AA%A4%E5%92%8C%E7%AC%AC%E4%B8%89%E4%BB%A3%E4%BA%A7%E5%93%81%E6%81%A2%E5%A4%8D%E5%87%BA%E5%8E%82%E8%AE%BE%E7%BD%AE%E7%9A%84%E6%AD%A5%E9%AA%A4%E7%9B%B8%E5%90%8C%EF%BC%8C%E4%B9%9F%E5%8F%AF%E5%8F%82%E8%80%83%E5%A6%82%E4%B8%8B%E8%B5%84%E6%96%99%E3%80%82

网友H:
V3和V4操作步骤相同。

楼主:
回复 网友H:
非常感谢

网友I:
400几十元的触摸屏
量大还便宜。

网友J: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这个屏不能上载程序。
软件好像可以直接恢复的,smart的屏难用,就一个LOGO值钱。
先谢谢回复
这样看来应该是那个工程师不懂,因为那人还说SMART 的plc不能用NPN的传感器(就是下图这个),我下午看了一下手册,是可以用NPN的呀
西门子的屏听说是不好用,但相对三菱价格便宜一些,我朋友说这个屏才570元
smart的PLC输入端是用NPN还是PNP,取决于接M点的是24V+还是24V-,两种都是可以用的,只是一个模块的输入种类只能用一种!

楼主:
回复 网友J:
对呀,我当时有印象是可以接NPN的,回来后我查手册就确定了
不知道那个工程师是不懂还是怎么回事
还说他的程序就是按PNP编写的,我想这跟程序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J:
引用 楼主:
对呀,我当时有印象是可以接NPN的,回来后我查手册就确定了
不知道那个工程师是不懂还是怎么回事
还说他的程序就是按PNP编写的,我想这跟程序有什么关系呢
还有这种说法哈!第一次听说,是我孤陋寡闻了!

网友I:
plc npn pnp都可以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