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2-09):
   为了确认一下某个KVM延长器是否支持HDMI转VGA的适配器,仅仅从主机端拔了下视频线,远端显示器的电源既然坏了,判断可能是显示器无信号接收后进入屏保后,电源停止输出后,就起不来了。

楼主:
上次测试winccflexble屏转TIA时还是2022年,那时从网上找了材料是先转TIA13等版本,测试了一个成功后,还做了笔记。前几天同事要转成TIA15.1的,自己还以为需要找低版本的中间过渡一下,后来请教其他同事,发现自己真是还停留在几年前,AI查询,winccfle2008 sp2.sp3.sp5可以直接转换成TIA版本,但要先替换成双方支持的设备。另外仅仅能打开是不行,编译下载可能还会遇到各种问题,根据提示报错挨个处理吧。

网友A:
新东西不断替代旧事物。

楼主:
刚吃完午饭回到值班室,突然工业园电网停电,大概一小时才恢复,坐标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以前都是闪断,这次来了个大的。

网友B:
从DVI开始就说可以带电插拔,但是最好是不带电接触,很容易坏东西。

网友C:
有时候,带电插拔确实容易坏设备。

网友D:
好习惯 佩服

楼主:
一台41Kw电机,安装距地面约4米,更换往下拆时,靠近设备立面的一侧固定螺丝没有空间,难以拆下,后决定拆底板(底板螺丝从下向上拧入,操作空间大),仍有一处与抱闸接线盒冲突,拆接线盒。安装时未使用原拆下螺丝,使用了备件电机底板螺丝,结果吊装上后发现螺丝长了3扣,底板支架干涉再次返工。安装抱闸及皮带轮立板,立板与底座间有垫片,已销钉定位,两颗销钉正常装入,结果最后一颗螺钉无法顺利拧紧,拆下垫片,调换方向,再次反攻。基本定位后,准备接抱闸电源线,电源线有并接处,尝试压入一个端子,线鼻子过大,无法进入,换合适压线钳再次尝试。还好有天车吊着电机。还好产量不紧,给予了我们生手时间。所以拆件划线拍照很重要。

楼主:
继续昨天的电机更换,虽然按时完成,但一看发现抱闸的线走的不好,与护照有干涉。又是一个常见的错误,接线时预先看好路径。

楼主(2025-03-22):
两个一样的传感器,检测结果总是偏差很大,觉得是辅助用的没在意,同事检查发现一个设定输出0-20ma,一个是4-20ma,难怪,还是细心。

楼主(2025-06-12):
近期设备保养后总有莫名奇妙的故障,先是电磁阀供电插头,检查接线状态,本来是由于高温环境内部线皮开裂,截去或缠胶带后重更新安装结果有一个插头拆开时状态很好,再安装回去的时候开裂,导致与底线丝连,不稳定。还有更换设备信号电缆,拉动过程中导致某些不太紧的端子掉落,又很难发现。也有更换电缆上下接错位的,烧保险的,教训多多。

楼主:
一共接了10块料位传感器,是两线制的,4-20ma,结果有四块时好时坏,检查有问题时电压从21V掉到了9V,反复测试发现是柜子里的变频器一运行,电压就下降,奇怪的是该模拟量模块是8通道,前四个通道没问题,后四个是新加的不行,另外还有两个新加的也正常,但是位于另一个模块,由于柜子多次改造较乱,将有问题的四个在柜内的屏蔽层接地取消后恢复正常。

楼主:
回复 楼主:
一台米国进口设备,上面一台电机异响严重,更换时发现电机接线是这样的,感觉有点随意

楼主(2025-07-21):
一台料粒输送搅笼,位于地下坑道内,时不时报警电机过载或速度偏差停机,由于地坑进水,天气炎热,照明不足,先后两拨维修检查都没有发现问题,并且停机瞬间驱动器电流飙升,但驱动本身没有报警,一系列排除后,认为报警并非过载,而是速度偏差,下到地坑检查,发现接近开关线路有接头,且接头胶带已受潮部分散开,顺势手一捏一松,发现传感器就断电了,故障点找到,重新压线,恢复。

楼主:
每年这个时候都是各种电柜空调排水漏水问题,有台电柜设计安装在产线上方的系统。真是败笔。

楼主(2025-09-30):
一直没有收到候补购票成功信息,以为今年国庆节买不到车票,明天准备去乘大巴,结果发现12306首页提示还有8小时发车……,看来网站太忙,都忘了发信息了。要不就打破我这么多年来的记录了。

楼主(2025-11-14):
回复 楼主:
一个辅助监测液压系统各点位压力的配电箱,有段时间没用,今天一送电导致产线急停,半小时排查,发现不知何时,柜子里的220伏电压,火线取的动力电,零线取的ups。所以送电后先把主线ups顶跳闸(闸在远处),之后反向供电,还有不知何时并接的其他电缆,一并拆除。

楼主(2025-12-21):
前天处理一个挤出机膜头上温度传感器故障,起初显示1#温度异常显示断线,由于只有自己一人处理,到现场将传感器拔下再装回后,温度显示偏低,于是进行更换,后检查旁边的状态也不好,也进行更换,后来又发现1#又断线了,……陷入困境,后联系一人帮忙,核对传感器上位机温度编号,发现编号弄错,有时就是这么巧合,误导信息,实际还是设备标识不清晰,对设备了解不够。

楼主(2026-02-15):
回复 楼主:
一台放卷机,前天开始频繁报警主从电机不同步或者从动堵转,先查抱闸无异常,昨天中午操作就反馈报警时一边异响,后查到电机轴承不好了,更换后测试还是不好,由于另一侧为从动,偶报堵转,检查了编码器状态不好,更换后故障依旧,此时在线监测速度,发现主侧速度跳动很大,判断在编码器线路,最后查到一个中转端子很松,处理后恢复。由于柜子是刚装了三个月,起初怀疑是干扰,也是在不经意间一个同事发现线松了。本年度最后一次加班维修,还是跨工段,总算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