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传感器或变送器

楼主(2025-02-09):
各位老师,请问一下,我要在昆仑通态的触摸屏上显示pid里面设定值,在plc断电后再来电时触摸屏也能显示pid里面的设定值是多少,在pid程序里这个设定值该怎么设置,以往在pid里设定值就是一个地址,那是不断电的时候,触摸屏可以显示,现在断电再来电时pid程序里那个设定值就是零,要怎么样设置断电后来电还是那个设定值,先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A:
这个在PLC设置下断电保持就行了,触摸屏不用东

网友B:
在CPU的系统块里,将保持范围修改下

楼主:
请问一下老师怎么搞,小白一个,谢谢

网友C:
仅供参考!

网友C:
这个也可以在昆仑通态操作屏里面设置,在参数框的右键菜单里面你运行一个脚本,将输入的变量保持到触摸屏里面,也是可以的!
如果操作屏连接的不是PLC而是仪表,通常是这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