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用CP1W-DA041替代CP1W-DA021的问题!!!(20250210)

楼主(2025-02-10):
设备上PLC为CP1E-N40,模拟量模块为CP1W-DA021,现在CP1W-DA021模块损坏,想用差不多的CP1W-DA041模块替代。当时的想法是两者作用差不多,只不过DA041比DA021多两组输出端,多的两组不使用就行了,但是线接好后却发现DA041根本无法运行。请问各位大侠,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安???

网友A:
你找一下资料,这二个不你直接换,控制字有区别,按041重新写控制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佬帮我看看这程序有问题没有,谢谢!
通道1:输出电压-10V~10V
通道2:输出电压0~10V
通道3:输出电压1~5V
通道4:输出电流4~20mA

网友B:
程序需要改动,所以你不会搞就还是用同样的型号;

网友C:
型号都不同啊,怎能换

网友A:
你原程序是什么样?

网友B:
如果你DA021后面还有扩展的话,后面的地址全部都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也想用原来的型号,可惜现在手头没有。国有企业,买个东西要层层审批,还要公开招标,没2个月东西来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所以才求助各位大侠帮忙!!!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了,就PLC后面接的一个模拟量模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就是原来的程序,用DA021就正常,使用DA041就不运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设备上PLC为CP1E-N40,模拟量模块为CP1W-DA021,现在CP1W-DA021模块损坏,想用差不多的CP1W-DA041模块替代。当时的想法是两者作用差不多,只不过DA041比DA021多两组输出端,多的两组不使用就行了,但是线接好后却发现DA041根本无法运行。请问各位大侠,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安???

不使用的通道你同样需要进行设定。

因此,对控制字102设定1,2两个通道的同时,你应该对控制字103进行设定来控制3,4两个通道。

网友E:
控制字不对,DA021用1个字设置,DA041要用2个字,

网友F:
需要修改程序
不差钱的话 外包一下 赚钱了大家分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帮我看看这程序有问题没有,谢谢!
通道1:输出电压-10V~10V
通道2:输出电压0~10V
通道3:输出电压1~5V
通道4:输出电流4~20mA
按照文字描述,控制字是#8098~102,#80CA~103

你事情#8099~102 ,#8000~103
手头没有DA021资料,可能原#8099(0~10v)理解有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