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art200自整定

楼主(2025-02-10):
师傅们,这piddou都自调节了二、三个小时了,还没有完成自整定的数值,咋回事?请师傅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是非常慢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老师

网友B:
自整定确实很慢,我曾经做个一次,太慢了,开始以为我操作错误,问客服 客服说 是很慢 如果生产忙不要操作。后来就放弃了。

网友C:
这个很慢的,需要多等等。

楼主:
真的有点费时间

网友D:
结果出来了?

网友E:
回复 网友D:
当年第一次使用那个200cn自整定很成功,之后就如你一样不论等待多长时间都不能完成,当时问过400,回答这个不是每次都能成功,并且整定结果也只是一个参考,建议还是自己结合现场实际设定参数。
现在的SMART不知道有没有改进,建议不要对这个认真。

楼主:
回复 网友E: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