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2-10):
有的软件落后,在win10上运行不了,怎么在win10上安装虚拟机运行32位win7?

楼主:
[upload=jpg]/uploadImages25/0e9334bbcbbf9461ffd723fe3719c31100b38340.jpg#3.jpg[/
现在这个样子,不知道下一步咋办。

网友A:
你这个是只创建了个虚拟机还没有装系统,还是已经做好了Win10的虚拟机?
正常网上很多教程呀?按照新建-选择系统-用ghost还是安装盘,或者直接去其他地方复制一个win7虚拟机都可以。总之就是把它当成一个物理机就行。

网友B:
https://bbs.gkong.com/archive.aspx?id=502647&page=1#l3299314
你可以用这个帖子,把上面的虚拟机下载下来,再加载到你的软件里面就可以了!

网友C:
创建虚拟机,在里边增加你需要WIN7的系统,前提内存需要足够空间,否则会卡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