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请教!简易设备接线(20250211)

楼主(2025-02-11):
请教供电时三相380V的,采用3+N的方式如图这样接线可以吗?是否需要加隔离变压器?
伺服电机1 2 3 都是400W 的 伺服电机4是730W的 异步电机是2.2KW的
如果要加隔离变压器在什么位置加?都加多大容量的?什么规格的?

网友A:
为什么不可以?
PLC如果可以的情况下考虑预留隔离变压器的安装位置就行,后面有问题再加上

网友B:
是否需要加隔离变压器看到时有没有干扰,能正常使用就不用加

网友C:
其实PLC和开关电源加上电源滤波器也可以,体积比变压器小。还可提高抗干扰。

网友D:
这样接没毛病!

网友E:
伺服驱动器功率不大,可以这样接 大功率建议用三相220V,电子变压器也行,另外把地线画上

网友F:
这种小功率的感觉进出线加磁环就可以吧。不需要隔离变压器吧,有没有专业的给讲解一下,顺便也学习学习

网友G:
现在伺服很多都很好,根本就不怕啥干扰的,我这边的生产线,大小的都没加变压器的

网友H:
这图不是eplan画的吧

网友I:
控制柜一般都有些多余的空间
干扰严重再加隔离变压器 或者滤波器之类的

网友J:
先使用,有干扰了再改造

网友K:
我们做的设备从来没有加过隔离变压器,就在进线端加了一个滤波器,没有发生过位置偏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