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2-11):
       前段时间,接修当地环锭细纱机钢领板电机1台伺服器。这套环锭细纱机历史已有20-30年了,早已停产。其中的伺服器可能是细纱机生产商定制机型,因而网上、厂家缺乏任何信息、资料、电路图。给维修带来了极大困难。
       到目前为止,几经测试、维修、装车、试车,一直没有成功修复。
       考虑到论坛大师云集,也许有人接触过这套细纱机、这台伺服器,或者有相关信息、资料,更或者有相关维修经历,或者能够提供一下维修思路,故特别把这个几次维修尚不成功的经历贡献出来,以供共同研讨!

楼主:
一、起因及故障现象
  1、细纱机及钢领板无刷电机:
2、车间维修电工主诉:
①、生产中停车,不能重启,主控液晶屏显示“Fuse F3/Axpact E1 not ready”(熔断器F3或钢领板伺服器E1未准备好);
②、查配电柜,伺服器E1输入电源熔断器F3熔丝正常;查熔断器联动微动开关正常(熔断器合上时正常闭合,拉下时断开);
③、查伺服器E1面板LED状态指示灯,有几个红灯点亮(未拍照)。
3、查细纱机随机电路图手册,如以下3图:
4、根据报警提示“E1熔断器熔丝断/E1伺服器未准备好”及以上3图分析,有关伺服器E1的报警信号,由熔断器F3的检测微动开关常闭触点(熔丝正常时闭合)、伺服器E1内部故障继电器常开触点(伺服器正常时闭合)串联后送给PLC I2.2。现在,既然熔丝确实未断,熔断器联动微动开关也正常闭合,那么,这个报警大概率就是指向伺服器E1故障了!

楼主:
二、第一次检测维修E1伺服器
1、伺服器,如图:
2、先网上查找伺服器,型号标示西威 SPA AX4 BPM DRIVER,或SPA AX440-0090143(S3A56),无任何资料!这是1台细纱机生产商定制的伺服器!这就为后面一系列的故障判断、检测维修带来了极大不确定性!
3、开盖检测
发现大型铝散热器上镶嵌安装一个U型管,且一处有明显的熔洞!U型管其2端分别连接伺服器RB+、RB-端子,这无疑是内置制动电阻了。测试制动电阻丝,已经开路。如图:
4、确定更换制动电阻:
①、首先,必须知道原制动电阻的阻值、功率,为此,曾发帖求助: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503242
仔细观察原烧穿孔洞,可以看到其内部碳化严重,已无法辨认电阻丝或电阻体材质性质,无法测试此处内部到任一端出线的阻值。
只得在U型弯中间锉开一个洞口,露出内部电阻丝后进行测量,测得半边阻值约为1.8K,电阻丝直径似为φ0.3mm。但考虑到此U型制动电阻长期处于高温状态,并最终被烧断、熔洞,内部一定烧毁、碳化严重,所以,也不能最终确认此制动电阻完整阻值一定就是3.6KΩ(2*1.6KΩ)。如下图:
好在车间还有同型号、同规格在运行细砂车。断电后,测试其伺服器端子RB+、RB-间内部制动电阻阻值,为40Ω。至此,原U型制动电阻的阻值已经得到确认!
对于更换制动电阻的功率选择,查阅有关资料,得知需要参考伺服器功率进行配置,但此伺服器无任何参数,查伺服电机铭牌,也无任何功率参数,仅有3个不知意义的电流参数,故无法依据。如图:
②、结合原制动电阻电阻丝直径及网络大量资料,拟先选定功率400W进行实验。购2只20Ω/200W黄金铝壳电阻串联,安装到原IGBT(制动电阻)散热器上,结果安装尺寸过大,伺服器外壳无法安装。如以下2图:
5、取消制动电阻内装方案,改为外装
因原内置U型制动电阻出线是与伺服器端子RB+、RB-联通的,故考虑将改装的黄金铝壳电阻拆除,将拟外装的制动电阻直接接到RB+、RB-端子上,如图:
又考虑到,既然制动电阻外装,体积(功率)就基本没有太大的限制,所以,为了功率上更加充裕,重新选择了一个40Ω/800W的专用铝壳制动电阻,电阻外挂到电柜内壁。安装如图:
6、同时,更换了板上3只电解电容(原容量有减少)、1只二极管(原焊盘有发热痕迹),如图:
7、装车、上电,未运行,观察:伺服器面板红LED灯DL11、DL13亮!一会儿,制动电阻发热严重!立即断电检查,如图:
显然,这是由于IGBT内部制动管开机上电即处于长期导通状态,从而造成制动电阻在非运行时即处于大电流消耗伺服器530VDC母线电压的状态!同时,原U型制动电阻烧断的根本原因,也就完全清楚了!
至此,基本确认,制动控制、制动驱动、制动管存在故障!也认识到,原内置U型制动电阻烧熔后,外接制动电阻的同时,也尤其应该检测有关制动电路!
8、第一次伺服器维修、试机小结:
①、查明了细砂车液晶总控显示器报警的原因、机制;
②、伺服器查无资料:相关信息、说明书、电路图全部没有;
③、确认了伺服器内置制动电阻烧断;
④、确定了制动电阻的阻值、功率,以及外接方案;
⑤、证实了该伺服器不仅是内置制动电阻烧断这1处故障。

楼主:
三、第二次检测维修E1伺服器
1、分析制动电路
分析伺服器制动电路如图,测试BR-与母线DC-间(即IGBT内部制动管C-E)正反向阻值为194Ω!应该制动管C-E间(包括C-E寄生二极管)击穿或不良,如图:
2、测试IGBT各管脚如图:
①、在板测试IGBT模块的三相整流桥正常,逆变桥正常!为进一步准确测试IGBT制动管及其与电路板的连接关系,将IGBT模块拆焊后,测试如下图:
②、IGBT拆焊后,测试确认,制动管C-E正反向阻值为194Ω,确实击穿或不良!当伺服器上电后,由于直流母线530VDC通过制动管C-E的击穿内阻194Ω,加到制动电阻40Ω上,此时,制动电阻上长期流过的电流为2.3A(530VDC /(194Ω+40Ω)),消耗的电功率为210W(2.3A*2.3A*40Ω),足以造成原制动电阻烧断、新制动电阻发热!而且,2.3A的电流,在制动管C-E端的压降达到446V(2.3*194Ω),制动管管压降如此之大,必然被制动管管压降检测电路检测到,进而触发伺服器故障报警!
③、网查IGBT模块型号,无资料、购买渠道,必须外加制动管应急。
3、外加制动管型号选择及固定:
①、分离原IGBT制动管:既然IGBT模块整流桥正常、逆变桥正常,考虑将IGBT内部制动管与电路板脱开,然后在IGBT散热器上外加一个N-IGBT制动管。具体方法如图:
②、外加制动管选用9N150,固定在IGBT散热器上,外加制动管各电极分别接原制动管焊盘如图:
4、为保险起见,同时更换了制动管的驱动芯片A316,如图:
5、测试所有驱动芯片A316周围阻容、二极管无异常;
6、装车,上电,正常;运行,正常。但持续运行几个小时后,再次停车、报熔断器/伺服器故障!红色LED DL11、DL13亮!
7、第二次伺服器维修、试机小结:
①、查证了IGBT内部制动管的损坏;
②、确定了外加制动管的方案,以及制动管的选型、安装方法;
③、确定了IGBT内部制动管的最佳隔离方法(剪断IGBT模块内置制动管的G-E管脚以及N2管脚),保留住了IGBT内部关键的整流、逆变、测温、制动二极管功能(原设想,脱离IGBT内部制动管后,这个二极管也不保,如果外加,存在一个选型的问题: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503324);验证了外接制动电阻、制动管的可行性;
④、验证了伺服器的故障不仅是制动电阻烧断、制动管击穿,还具有能够上电、运行的能力,但运行时间,长可能3、4小时,短可能1小时;
⑤、根据运行情况,判断伺服器PCB板、元器件还可能存在热稳定性故障;

楼主:
四、第三次检测维修E1伺服器
1、测试外加制动管,正常!测试IGBT模块,正常!
2、在电路板开关电源供电电容2端加24VDC工作电源(不加380VAC或530VDC),如图:
此时,伺服器状态指示LED状态如图:
测试所有逆变管及制动管G-E 静态电压,上桥均为-6.6V,下桥均为-5.8V,平衡、稳定,应该正常!
3、考虑到伺服器并不是不能工作,而是运行一段时间后出现报警、停车。根据这个现象,有理由怀疑伺服器故障是由电路板元件升温引发。注意!!!这是以后所有维修的逻辑基础!!!
①、测试是否有元件温升严重:+24VDC加电,等待10分钟,仔细观察、触摸板上元件,电源芯片U629(UC4842)明显发热,手指按压不能持久,暂不更换;U603芯片(TL082C)和U103(TL802C)也有发热,手指能够感觉。更换U603、U103后,其发热未见明显改善;查周边阻容,也未见明显问题;上下桥所有驱动芯片A316输出端稳压二极管也有母线发热,手能触及,暂不更换。如图:
②、在只加24VDC时,测试板上各TL082C和LM339芯片管脚电压如图,也未见各芯片输入输出电位逻辑有明显异常:
4、考虑需要对电路板加强散热,故又加1个PCB散热风扇(24VDC),同时,将原IGBT散热器上的风扇(12VDC)换新(24VDC),2个风扇电源线并联,直接接入24VDC接入点,使伺服器上电即运转,以加强散热,原散热器风扇插座空着,散热效果明显,元件没有温升。如图:
5、测试时的几个问题:
①、外部24V工作电源的接入:伺服器在正常工作时,需要一个24VDC,由P2接入。经测试, P2插座的13脚接+24VDC;7脚接-24VDC;或者,PCB板中间的电解电容2端直接接入;
②、PCB板上24VDC隔离二极管,为外部24VDC工作电源引入PCB开关电源后正极回路串接的隔离二极管,型号ES1A;
③、PCB板上芯片ULN2003A(7路达林顿复合集电极开路驱动芯片),由CPU触发,2路输出用于控制IGBT散热器风扇智能温控启停(正常上电,风扇不转)、故障继电器动作,其他路似为送给P2控制外部电路(设备)。此芯片经拆焊测试正常;
④、母线电流互感器,外壳标注为双电源±15V供电;所有双运放TL082C,也为双电源供电,且与母线电流互感器双电源同源。TL082C双电源的测试,以其附近2只串接贴片滤波电容中点为地(参考0电位),8脚电源为+16.9VDC,4脚电源为-17.9VDC。此电压是否过高?
6、再次装车、上电,正常;运行,正常;几个小时后,再次报警,主控液晶屏重现“FUSE F3(伺服器E1熔断器)/伺服器E1未准备好”!检测熔断器正常!只是,这次报警只有DL11红色LED亮!同时,观察PLC输入端口I2.2,指示灯熄灭,如图:
7、第三次伺服器维修、试机小结:
①、明确了开关电源的工作电源是由P2插座从外部24VDC提供的,并确认了24VDC工作电源的引入点;
②、了解了板上所有低压电源,都是由板上开关电源提供的;
③、测试了板上所有TL082C、TL339运放各脚电压(位),根据输入、输出电压逻辑关系,判断芯片基本正常;也发现了几个芯片、元件的发热问题;了解了几个芯片的作用;
④、测试了IGBT逆变管、外加制动管的G-E门极静态电压,基本稳定、平衡、正常;
⑤、确定了PCB板元器件另加散热风扇的方案,以及安装方法;
⑥、验证了伺服器可以运行,确认了伺服器还存在不能长时间稳定运行的问题,据此判断,伺服器还存在热稳定性问题。

楼主:
五、第四次检测维修伺服器E1
1、重新测试外装制动管9N150,正常;重新测试IGBT整流桥、逆变桥,正常;
2、加24VDC,重新测试所有A316芯片加到逆变桥、制动管的G-E静态电压,正常;
3、测试风扇,正常;
4、重新测试板上所有阻容、二极管、三极管,未见明显异常;
5、将发热的U629(UC3842)也更换;
6、测试DL11 LED的源头,直接来自板上CPU,此报警不可溯源。
7、考虑上次维修,改接了IGBT散热器风扇后将原风扇插座空着,难道伺服器检测不到这个风扇插座的运行电流,因而报警?这次,将原12VDC风扇重新复原,安装到IGBT散热器并接入风扇插座,同时,将新加的PCB散热风扇(24VDC)+极串接1个30Ω5W电阻后,接24VDC工作电源隔离二极管后面,-极接24VDC工作电源 GND,如图:
8、伺服器的5个红色LED指示灯DL5、DL11、DL12、DL13、DL14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动作的条件到底是什么?能不能人为设置、模拟故障,故意触发报警,从而溯源报警与LED 灯的对应关系?为反向溯源、验证,在只加入外24VDC工作电压、不加380VAC或530VDC、DL5/DL11/DL13亮、原IGBT散热器风扇接入原插座的情况下,做以下试验:
①、P2、P3插座外接短路线:按照伺服器E1外部接线图,当P2、P3插头接入时,插头内部有几个脚是接通的。通过测试,只有P3的1-14脚短接,可以熄灭DL5的报警。这一测试说明,DL5与P3是否插入相关联,如图:

②、PCB温度检测NTC及U603:直接用热风枪加热NTC,DL12亮,这一测试说明,DL12 与PCB温度相关联,且PCB温控U603(TL082C)上半部分温控正常;
③、IGBT内部NTC:用16K电阻并入IGBT NTC的T1与T2端(17-18脚),模拟IGBT温度升高,LED无变化,但引发IGBT散热器风扇开始转动;用1.5K电阻并入IGBT NTC的T1与T2端(17-18脚),模拟温度继续升高,IGBT散热器风扇继续转动,并且DL12 LED亮;这一测试说明,DL12也与IGBT散热器温度相关,且U603 (TL082C)下半部分温控正常!
④、母线电压检测U601:沿±母线上串接的10只470K电阻测试,其送给了U601芯片2-3脚(输入端),芯片1脚为处理后的信号输出。所以,将1脚脱离焊盘后,用2.7K电阻一端接1脚焊盘,另一端分别接芯片工作电压端8脚(+17V)、4脚(-17V),模拟母线电压过压或欠压,LED均无变化;
⑤、母线电流检测互感器:用2.7K电阻,一端接互感器信号输出端,另一端分别接工作电压端+17V、-17V,模拟母线电流过流或过低,LED无变化。
通过以上实验测试,说明:
①、DL5为P3插头(电机编码器)未插报警;
②、DL12 为PCB、IGBT过温报警指示;
③、IGBT散热器过温较小时,则仅启动风扇,并不报警;继续过温,风扇继续转动,DL12 也开始报警;
④、母线电压过压或欠压,并不报警(也许测试有误,存疑);
⑤、母线电流过流,并不报警(也许测试有误,存疑);
⑥、DL11、DL13功能不明(也许与加没加三相380VAC或有没有530VDC有关?)
9、装车、上电,正常;运行,正常;几个小时后,同样的故障、DL11亮、报警、停车再现!看来,并不是伺服器PCB及元器件发热问题!
上电LED状态正常:
几个小时候,再次同样故障、报警、停车:
10、更换钢领板无刷电机编码器,以上现象重现:上电,正常;运行,正常;1多小时后,同样的故障、报警、停车,如图:说明也不是编码器问题!
11、第四次伺服器维修、试机小结:
①、明确了几个芯片在电路中的作用;
②、证实了PCB、IGBT温控电路功能正常;
③、查证了红色DL5、DL12 LED的关联电路;
④、改善了外加PCB风扇的电源接法;恢复了原IGBT散热器风扇(12VDC)的安装和接法,并验证了伺服器故障、报警、停车,并非由散热器风扇运行检测电路引起(不存在这个检测电路);
⑤、更换了U629(UC3824),测试了ULN2003A;
⑥、运行仍然存在不稳定性!
⑦、最重要的是,测试验证了:运行不稳定的问题,并非由PCB及元器件热稳定性问题引发!
⑧、也证实了,运行不稳定的问题,也并非由编码器引发!

The end。

楼主:
至此,这个伺服器,
制动电阻烧断的问题解决了,
制动管击穿的问题解决了;
加强了PCB的散热问题,
遗留了。。。不能长时间稳定运行的问题,
验证了不能稳定运行的原因,不是由PCB、元件、散热器温度过热引起,不是由编码器引起。

不能稳定运行,对于纺纱设备来讲,就等于还是不能投运。

楼主:
如果维修过程中不出现任何故障现象,还能怎样?
继续测试?测不出来!
换元件?换哪个?
不稳定的可能原因,除了温升,还有什么可能性?

还有什么办法或方向。。。设疑、求证、测试、维修?

网友A:
这样的故障不好修
你的伺服的控制模式是什么,如果是通讯方式,就尽量想办法修,如果是脉冲控制就干脆改造更换

楼主:
网站该改进、升级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图中U103芯片是TL082的话,该芯片2路同相输入端和反向输入端是电压相等,作为放大器使用,虚短状态应该是负反馈起作用了,但是输出端有电偏高了。
U104,105也是这样,建议更换新的芯片看看,或者查一下外围电阻等

网友C:
比较器输出端有5V和2.8V之别,是否正常?5V没有问题,2.8V后级电路不好进行0/1的确认。
大量082,使用082应该是做为放大器来用的,但符合放大器状态的不多,多为比较器状态,建议确定电压比较器和放大器的工作状态,是否是对的,不妨抽捡两路放大器,测绘一下,看下状态是对的还是错的。
温度检测应该用到放大器,放大器状态不良,也许是检修方向吧。

网友A:
个人还是倾向更新换代
关键点在于搞清楚原来的控制方式
以前很多老生产线是用直流电机的,直流电机现在维修保养都麻烦,我基本都已经更换了成高性能的专用变频传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中U103芯片是TL082的话,该芯片2路同相输入端和反向输入端是电压相等,作为放大器使用,虚短状态应该是负反馈起作用了,但是输出端有电偏高了。
U104,105也是这样,建议更换新的芯片看看,或者查一下外围电阻等

引用 网友C:
比较器输出端有5V和2.8V之别,是否正常?5V没有问题,2.8V后级电路不好进行0/1的确认。
大量082,使用082应该是做为放大器来用的,但符合放大器状态的不多,多为比较器状态,建议确定电压比较器和放大器的工作状态,是否是对的,不妨抽捡两路放大器,测绘一下,看下状态是对的还是错的。
温度检测应该用到放大器,放大器状态不良,也许是检修方向吧。

我考虑,如果几个运放082C和比较器339在静态有问题,是不是上电即报警,而且,就不会能够运行了?也就是说,既然装车上电正常、运行正常,是不是说明所有元器件都正常?只是存在不稳定的问题,而这个“不稳定”,只出现在温度升高的时候?或者,某一元件有虚焊,室温正常,温升后脱焊?还有,制动管、制动电阻外接后,引线肯定延长了,特别是制动管的G-E引线,以及制动电阻引线,会不会是这些引线过长,偶尔会引入干扰,造成伺服器运行过程中,存在偶然性的错误动作?

制动管G-E引线用双绞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中U103芯片是TL082的话,该芯片2路同相输入端和反向输入端是电压相等,作为放大器使用,虚短状态应该是负反馈起作用了,但是输出端有电偏高了。
U104,105也是这样,建议更换新的芯片看看,或者查一下外围电阻等
U103、U104、U105同相输入几乎相等,输出0.0X-0.XV,基本为0,无论是放大或比较,似也正常?

网友B:
回复 楼主:
因为运算放大器的开环电压增益非常高,换句话说就是即使没有负反馈的时候,同相和反相输入端的电压相差很小也不行(压差大于0.1V都不行),输出端即可被放大

网友D:
一直看完维修总结。真是艺不压身,佩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运算放大器的开环电压增益非常高,换句话说就是即使没有负反馈的时候,同相和反相输入端的电压相差很小也不行(压差大于0.1V都不行),输出端即可被放大
没有负反馈?什么时候运放这样用?

楼主:
在不明伺服器报警原因、板上阻容全部正常的情况下,只好大开杀戒,将板上12只TL082C全部更换,同时,用热风枪吹补焊了一遍CPU及几个多脚芯片的管脚。

重新装车试运行。
到目前为止,已经连续运行近3个小时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肯定有负反馈了,意思是说,加了负反馈之后现在输出端还是有点电压偏高,U103输出0.69V,U104输出0.62V,U105输出0.17V,超过0.1V就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有负反馈了,意思是说,加了负反馈之后现在输出端还是有点电压偏高,U103输出0.69V,U104输出0.62V,U105输出0.17V,超过0.1V就有问题
这样描述,不一定严谨。输出电压并不一定必须是0V,才是正常状态。应该充分注意,所有板上TL082C,都是在±15V(实际±17V)电源下工作,其静态平衡输出点的电位,可能为0,也可能不完全为0,取决于实际电路元件的参数。因此,不能用输出是否为0(高一点或低一点)作为芯片的好坏或电路的正常与否。

楼主:
六、第五次维修内容
1、再次重新测试了板上所有电阻,基本无异常;板上贴片电容,没有短路异常;所有二极管,正反向正常;所有贴片三极管,正反向正常,个别可疑三极管,拆焊测试,正常;
2、更换了全部12个TL082C(前几次已经更换过3个:U103、U108、U603);3、LM339拆焊测试,正常;4、用热风枪将CPU芯片及其它几个较大的芯片的管脚统统吹了一遍。

到目前为止,经过几个小时的运行试车,正常停车,没有再次报警停车。

总结一下以上伺服器维修的几个关键节点:
1、解决了制动电阻烧断后的选型代换、安装问题;
2、测试查证了没有任何资料信息的IGBT管脚定义的问题;解决了制动管的选型及外接问题;
3、加装了PCB的24VDC散热风扇;
4、验证了几个芯片的功能及与伺服器面板报警红色LED的关系;
5、更换了所有12个TL082C;更换了3只电解电容;更换了1个24VDC隔离二极管;更换了制动驱动A316芯片;更换了电源芯片UC3842;查证了ULN2003、LM339正常;
6、补焊了CPU及几个多脚芯片的管脚焊接;

楼主:
直到现在,对082C芯片造成以上运行“不稳定”故障,一直存疑。原因如下:
1、装车,上电,正常;运行,正常:说明在维修室所测试的082C芯片所有静态工作点都是正常的、芯片及周边电路也是正常的。否则,上电一定会报警;运行,一定会报警;
2、电路运行不稳定、中途故障报警、停车的问题:一般来说,影响伺服器工作状态改变,产生故障报警的因素,大概有这几个:
一是外电源不稳定?
同样的几台车,都能正常运行;而且,这个伺服器试车时,几次都会在几个小时后故障、报警、停车。
二是外负载不稳定?
比如温升以后,机械阻力加大,伺服器可能电流剧增,进而故障、报警、停车。但经过上车运行测试,伺服器输出UVW电流不到1A,远在电机铭牌所示电流之下,且基本稳定。
三是电机编码器升温?
更换另一台车编码器试验,故障现象不变;而且,触摸编码器,几乎感受不到有明显的温升;
四是伺服器外24VDC工作电源不稳定?
这个24VDC是一个24VDC21A的开关电源,同时供给PLC、伺服器、液晶HMI等。这些电器在整个运行、报警过程中,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而且,通过测试也符合额定值。
五是伺服器本身有不明原因的“不稳定”隐患?
这是以上所有维修的主要出发点和处理难点。这个“不稳定”的引发原因到底是什么?只能是温度吧?082C芯片有热不稳定性?可是,在更换082C之前,PCB是新加了一个24VDC的散热风扇,一旦上电,就会一直对着PCB及其板上几乎所有元件猛吹,此时,用手摸所有芯片,比原来不加芯片的温度都低,感觉就是室温,哪来的升温?那么反过来,芯片原来本就是坏的?可是,装机后,上电正常,运行正常!
可能,芯片还有其它加电工作的不稳定因素,限于认知,不得而知了。
当然,就伺服器来说,可能还有其它一些原因,可以引发“不稳定”故障,比如,外加制动管G-E引线偶发性的干扰,通讯干扰(细纱车距配电柜距离较远),等等。
六是电机温度传感器?
电机确实有明显温升,用手触摸虽然发烫,但可以持续触摸。后来,用测温枪也测试过同型号另一台在运行的电机,电机机壳温度大概是68℃,2者温升差异不太明显。

根本原因还是不能确定。

楼主:
   回顾整个维修、试车过程,温度对伺服器产生的热“不稳定”,有没有另外一种可能性?

   由于维修时,对伺服器外围接线图中的这个符号不甚理解,并没有将其当做电机温度检测传感器,只认为是编码器里面的一个元件,因此,在考虑温度产生的影响时,只盯在伺服器本身,而忽视了这可能是电机温度检测传感器!

再发一次伺服器外围接线图(注意编码器下面的一个元件符号,接在伺服器插座1-8脚,是不是就是电机温度传感器?)

   假如,这个符号确实是个电机温度传感器。。。那么:

   如果不是PCB板上元件温升引发不能长期运行的“不稳定”,还有一个因温升引发在运行中出现报警的可能原因---是电机温度检测传感器及其后面的处理电路(包括芯片TL082C)存在隐性问题!

   比如,当电机温度传感器处理电路的芯片工作点不正常(不是完全损坏,而是工作点由于某种原因,发生了偏移),使得原设计报警温度上限阈值点(假如是120℃)降低了(假如降低到了70℃)。。。此时,静态时(室温25℃),电机温度仍然在阈值点(70℃)以下,表现出来的现象就是,伺服器上电正常、启动运行正常;随着电机的持续运行,电机温度升高(假如到了65℃),但只要还在阈值点之下,伺服器并不报警,表现出来的现象就是,在25摄氏度-69摄氏度这个相当长的运行期间,电机仍能持续运行;电机继续运行,温度继续升高(比如达到了70℃),此时,电机温度虽然还没有升高到原设计温度上限,但已经达到降低的阈值(70℃),表现出来的现象,就是伺服器报警,面板上某个红色LED亮,全车停车。。。这可是完完全全符合现在几次维修、几次试车出现的状况!也完完全全符合全部更换082C芯片后故障消失的状况!

082C存在问题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那么,这个电机温度处理芯片工作点为什么会发生改变呢?
回顾一下伺服器制动电阻烧断的过程吧!因某种原因,IGBT制动管软击穿,C-E软短路(有194Ω阻值),按照前面维修计算,有200W的电功率加到内置制动电阻上,长时期发热(该厂的设备一般情况下24小时不断电),不难想象,伺服器内部犹如火炉,热量相对封闭(都将伺服器塑料上端盖烤变形,见维修图),PCB板上芯片自然不保。。。直到制动电阻被烧断!

其实,当时在维修过程中,如果能够想到电机具有温度检测、电机温升这个因素,完全可以进行验证、测试一下电机温度检测电路,与哪个082C相关,其温升报警与面板哪个LED相关,也许,就是DL11?

这,应该是一个合理解释!

在此,再一次感谢各位的建议、分析、判断、指导!

楼主:
昨天连续运行十几个小时后,今天继续运行,又出现熟悉的故障、报警、停车!
拆机继续研究!
1、拔下P3插头(编码器插头),测试1-8脚阻值为109Ω;
2、在电路板P3插座,从1-8脚追根寻源,1脚到地(外部24VDC地,也是板上开关电源输出5VDC地),8脚到了一个芯片74HC14(六路施密特触发反相器),局部电路如下:

74HC14是一个六路施密特触发反相器,主要用于数字电路中的波形、脉冲整形。这不是一个电机温度检测电路。更像一个编码器输出信号整形电路。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昨天连续运行十几个小时后,今天继续运行,又出现熟悉的故障、报警、停车!
拆机继续研究!
1、拔下P3插头(编码器插头),测试1-8脚阻值为109Ω;
2、在电路板P3插座,从1-8脚追根寻源,1脚到地(外部24VDC地,也是板上开关电源输出5VDC地),8脚到了一个芯片74HC14(六路施密特触发反相器),局部电路如下:

74HC14是一个六路施密特触发反相器,主要用于数字电路中的波形、脉冲整形。这不是一个电机温度检测电路。更像一个编码器输出信号整形电路。

我的看法:这就是一个温度检测电路。可以这样认为,普通反相器,为单相比较器;施密特反相器,为滞回比较器。二者都实施了对输入温度信号在2.5V以上还是以下的判断。后者抑制了输出波动而已。若温度信号长时间在2.5V以上,则视之为超温,从而引发报警!换言之,对温度信号的检测并不需要由模拟电路进行“精细处理”,而只是由数字电路进行“粗略判断是否超温”就行了。也可以认为,做为数字电路处理模拟量信号,其实在数字电路内部,也是预置了一个2.5V的设置基准,高于此基准时,电路产生超温报警动作。从这点看,模拟与数字电路,并无本质的不同。模拟电路可调设置一个“可变”的基准,数字电路,只能利用内部一个“固定基准”而已。
期待楼主的后续,也许离得出最后结论,只有一步了。咬住青山不放松!先给个大拇指!!

网友C:
电路未全(我的结论还不能算数啊),楼主将电路画全,即能说明我的对错了。上面一通奇论,太心急了点。我的观点是数字电路,也能处理模拟量信号的,比如用作温度检测电路。

网友C:
急着想给楼主一个参考思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昨天连续运行十几个小时后,今天继续运行,又出现熟悉的故障、报警、停车!
拆机继续研究!
1、拔下P3插头(编码器插头),测试1-8脚阻值为109Ω;
2、在电路板P3插座,从1-8脚追根寻源,1脚到地(外部24VDC地,也是板上开关电源输出5VDC地),8脚到了一个芯片74HC14(六路施密特触发反相器),局部电路如下:

74HC14是一个六路施密特触发反相器,主要用于数字电路中的波形、脉冲整形。这不是一个电机温度检测电路。更像一个编码器输出信号整形电路。

我的看法:这就是一个温度检测电路。可以这样认为,普通反相器,为单相比较器;施密特反相器,为滞回比较器。二者都实施了对输入温度信号在2.5V以上还是以下的判断。后者抑制了输出波动而已。若温度信号长时间在2.5V以上,则视之为超温,从而引发报警!换言之,对温度信号的检测并不需要由模拟电路进行“精细处理”,而只是由数字电路进行“粗略判断是否超温”就行了。也可以认为,做为数字电路处理模拟量信号,其实在数字电路内部,也是预置了一个2.5V的设置基准,高于此基准时,电路产生超温报警动作。从这点看,模拟与数字电路,并无本质的不同。模拟电路可调设置一个“可变”的基准,数字电路,只能利用内部一个“固定基准”而已。
期待楼主的后续,也许离得出最后结论,只有一步了。咬住青山不放松!先给个大拇指!!

咸老师意思,P3插头1-8脚所接电机温度传感器(阻值109欧姆),当电机温度升高时,此阻值由109欧姆升高到1K以上(正温度系数)时,其与此图中电源Vcc连接的1K电阻分压即达到2.5V,此时2.5V信号送给74HC14的1脚,使其作为过温信号致输出端翻转?

这个思路,可以解释:维修状态,拔掉P3插头,伺服器上电24VDC,即会使74HC14的1脚电压高于2.5V,从而伺服器面板出现某个红色LED常亮(过温报警)。如果P3的1-8脚人为接入109欧姆电阻,代替电机温度传感器,那就一定会熄灭这个报警LED了。明天做一下这个试验。

但是这个推论还有个问题:电机温度传感器实测109欧姆,正温度系数,要达到1K,这个变化比率非常之大。会有阻值变化这么大范围的正温度系数的热敏电阻么?

网友C:
回复 楼主:
我提的不一定对,仅供参考啊。
我想的和实际对不上号,显然我走偏了啊。

楼主:
七、第六次维修伺服器E1
1、按照咸老师认为编码器下面那个符号(通过P3插座1-8脚接入PCB上U16 74HC14 的1脚)是电机温度热敏电阻的判断,进行如下实验:
P3插座1-8脚直接接入一个100欧姆的电阻,上电24VDC,DL13红色LED熄灭!进一步实验:100Ω电阻中串接一个2K可调电阻后继续测试,发现当总阻值达到1.8-1.9K时,DL13红LED亮起;另外U16 74HC14 芯片拆焊后,用IC测试仪测试正常;

2、以上实验证实:完全如咸老师所判,编码器下面那个不明符号,确实是电机温度传感器;信号确实是由U16 74HC14(六施密特反相触发器)1脚处理的;DL13与电机温度相关;而且,由此可判断,电机温度传感器及其后续电路也基本正常。
3、还有一个遗留问题:
查了一下装车运行几个小时后故障、报警、停车后伺服器面板LED的状态,没有发现有DL13亮(只有1次为IGBT内部制动管短路没有处理,外加制动电阻发热一次)。但每次故障报警,DL11必亮。这又是什么原因?需要继续研究。
4、另外,试验PCB板上30uF母线电容加入520VDC后,仅使DL2绿色LED点亮,没有影响DL11。

到目前为止,已经搞清楚了红色LED:DL5—编码器插头未插入报警;DL12—PCB、IGBT散热器过温报警;DL13—电机过温报警;DL14—不明,从未出现过;DL11—不明,几次故障、报警、停车,必出。

楼主:
检讨。。。
伺服器面板上,清清楚楚写有14个LED指示灯的定义,竟然没有去看一眼

至此,面板关键的LED指示灯定义已经明确:
DL1—就绪;
DL2—主电源(380VAC);
DL3—编码器B相;
DL4—编码器A相;
DL5—编码器C相;
DL6—转矩(运行);
DL7—辅助电源(24VDC)OK;
DL8—欠电压?
DL9—过电压?
DL10—无刷电机霍尔码?
DL11—电机编码器错误;
DL12—电路板及IGBT过温;
DL13—电机过温;
DL14—短路?

已经明确,DL11,是电机编码器故障指示报警!编码器存在热不稳定!

这就合理解释了以下几点:
1、实验室只加24VDC,此时,编码器未插入,DL11随同DL5亮;
2、伺服器装车后,上电,正常,无报警;运行,正常,无报警;
3、运行一段时间后,电机发热(但未过温,DL13不亮、不报警),由于电机伺服器和电机安装一体,编码器同时受热,编码器元件存在老化,温度升高,参数不稳定,伺服器不能接收正确的旋转数据, DL11亮,故障、报警、停车;
4、曾经怀疑编码器故障,让电工更换了编码器。但是!更换的是钢领板上下位移的编码器(右侧),而不是电机编码器(电机上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提的不一定对,仅供参考啊。
我想的和实际对不上号,显然我走偏了啊。
咸老师,你说的完全正确!至少,按照你的思路,坚持了“热不稳定性”有温度引起的认识,确认了电机热敏电阻,然后根据试验,确认了DL13与电机温度有关,也由此确认了电机温度检测电路正常。
至于热敏电阻的阻值及其温度变化范围的问题(室温109欧姆,过温1.9K),可能确实存在并设计选择了这样的热敏电阻吧!

楼主:
现在,伺服器经过以上几次维修,已经基本确认应该正常。
等待机修工更换电机(含编码器)总成,进一步试车。

楼主:
更换了一个电机(编码器)总成,试机,OK!
其实,第一、二次维修,已经完全正常了,以后一直是LD11报警,苦于不明白报警意义,不能定位故障,一直在围绕伺服器打转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