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谁用过

楼主(2025-02-12):
能完美焊上不锈钢吗?

网友A:
感觉应该行

网友B:
用电烙铁焊比打火机方便多了。

网友C:
我也没用过,要不然用用看,给个反馈

网友D:
是不是智商税自己买回试试
就视频这个能叫焊上?他既然找到技巧为啥不回焊第一个道具?
最后的“实用性不大”你品你细品

网友E:
有电烙铁还是用原来那种的;

网友F:
现在的好评都是刷的。

网友G:
好不好用只能买回来试试

网友H:
焊锡啥时候能焊不锈钢了,还真是不知道

网友I:
普通的焊锡是可以用电烙铁焊接到不锈钢上的,比如电池接片,但你要加点助焊剂破坏电池上面的不锈钢表面的保护层就可以
电烙铁最好要60瓦的,40瓦的发热有点小

网友J:
我买过焊铝的,确实焊上了

网友K:
熔点这么低吗。

网友L:
试过304不秀钢加了助焊剂也焊不上,不秀铁加助焊剂是可以焊上。

网友M: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网友N:
就是低温焊锡丝+助焊膏。我络铁不锈钢、锂电池也能焊接,强度不是特别好,能用。

网友O:
头次见,头次听说,以前也用焊锡丝焊过充电电池,有能焊好的,也有焊不住的。我认为是烙铁功率问题?

网友P:
可以焊接不锈钢,要滴上几滴助焊剂,用打火机很方便,有地方没有电源,用打火机很方便,把焊锡丝缠绕在上面,用火烧,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