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地面波电视天线效果

楼主(2025-02-12):
网上查询到南阳有免费的地面数字信号。
用自制的菱形天线,拉到窗户外。南阳旁边小县城三楼收不到一个台。是我的方法不对么?

网友A:
抖音上说有局限性,具体看地区有没有覆盖

网友B:
别听他们忽悠了,想想可能吗?哪有这样学雷锋的,有钱不赚给你发免费信号?再说了你用免费信号不就成了蹭网了吗?

网友C:
网上不是有现成的买吗,便宜又好看,买一个试试

网友D:
这样做,是不是动了资产的奶酪。

网友E:
最早的电视就是这样有个天线。

网友F:
搂主的天线是不是这样的:
上述边长如为12厘米,则中心频率约624兆赫。

楼主:
引用 网友F:
搂主的天线是不是这样的:
上述边长如为12厘米,则中心频率约624兆赫。
是的,我按图制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听他们忽悠了,想想可能吗?哪有这样学雷锋的,有钱不赚给你发免费信号?再说了你用免费信号不就成了蹭网了吗?
你可以去搜一下地面数字电视。国家免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做,是不是动了资产的奶酪。
国家免费发送

网友G:
还看电视,不嫌广告多么

网友H:
首先你确定是TV电视,还是数学无限电视,在确定当地有没有这类电视,它们的台数都不多

网友I:
回复 网友G:
这个不是要那个八目天线吗

网友J:
不是全部电视都可以的
你的电视必须有这个功能
当地有发送信号
天线尽量放室外

网友K:
是射频信号吗?我这边免费的只有几个台,还有雪花的不清析

网友L:
这么好的电视,别整坏了啊,我看视频,有一个电视弄花屏了。

网友M:
抖音也有说这样接线会烧电视的,具体也没专家出来辟谣一下

网友N:
现在还有无线电视信号呀?

网友O:
方法对, 不知道区域的信号覆盖怎么样

网友P:
引用 网友B:
别听他们忽悠了,想想可能吗?哪有这样学雷锋的,有钱不赚给你发免费信号?再说了你用免费信号不就成了蹭网了吗?
作为一个工控人怎么不了解清楚就发表主观意见,不可
前几年全国的开路模拟电视开始转为数字电视模式,现在已经没有模拟信号了。2015年后生产的电视机也是数字电视模式(DTMB、地面波)
像楼主一样折个菱形天线在近发射塔的地方确实可以接受转播的信号,本人在二楼室内距离发射塔5-6KM的地方收20个台左右。广电要求免费转播的部分中央台和省台,其它看地方不同,大部分是加密的。
如果离发射塔远,那么淘宝一个室外八木天线收个2-30km以外发射塔的信号很轻松。

以上是本人前年和去年实践的结果。

网友P:
引用 网友J:
不是全部电视都可以的
你的电视必须有这个功能
当地有发送信号
天线尽量放室外

1、2015年后生产的具有接受数字电视功能的
2、看离发射塔的距离,近的用简易天线或折个菱形天线,远的买个室外的八木天线
3、现在只要有发射塔转播的肯定是数字电视信号,模拟的全国范围内停播了。

网友P:
引用 网友K:
是射频信号吗?我这边免费的只有几个台,还有雪花的不清析
没有模拟信号了,是数字信号,要么解得出要么解不出,不存在雪花。你还停留在小时候?

网友P:
引用 网友N:
现在还有无线电视信号呀?

广电要求

网友P:
引用 网友L:
这么好的电视,别整坏了啊,我看视频,有一个电视弄花屏了。
剧本

天线插口怎么可能造成花屏

按理这个论坛的不应该被骗

网友F:
建议楼主按水平和垂直两种极化方式,改变天线安装方式试试。

网友Q:
回复 网友F:
如果有免费的数字电视节目播放器,哪国家数字电视节目平台好关门了。我在网上也买个带天线的数字电视接收机,在卖方的视频指点下,把天线搬来搬去、角度转来转去,折腾了2个小时还出头,最后卖方说你把它包装好退退过来,我把退给你。

网友R:
我只记得小时候有款“蜈蚣”天线架,在村里面那是一个标志了,可惜当年先进的玩意,现下已然没什么价值了!
楼主动手能力挺强!

网友F:
引用 网友Q:
如果有免费的数字电视节目播放器,哪国家数字电视节目平台好关门了。我在网上也买个带天线的数字电视接收机,在卖方的视频指点下,把天线搬来搬去、角度转来转去,折腾了2个小时还出头,最后卖方说你把它包装好退退过来,我把退给你。

      地面波是俗称,准确的叫地面数字多媒体广播(DTMB)。是我国制定并推广的一种数字电视广播标准,其通过地面波传输方式提供免费的电视节目服务。
     DTMB电视的特点是:无需网络,不用付费,只需安装相应的天线即可接收信号,观看电视节目。
     但要收看DTMB电视,需要满足三个条件:
    1.信号覆盖:所在地有DTMB信号的覆盖。大多数城市、非偏远地区都有信号覆盖,(地面波数字电视信号覆盖范围为30---50KM)。以下是大理部分地面数字电视节目表,表中的锁码方式为“开锁”就是免费的电视节目,从表中可见其电视节目是很有限的。
    2.接收环境:有能安装天线和有效接收信号的环境,如所处位置无大的建筑、山、树等遮挡。
    3.设备支持:电视机硬件支持DTMB或配备有DTMB机顶盒。2014年以后生产的40英寸以上电视大多已内置DTMB接收模块,不支持的老电视可通过购买DTMB机顶盒解决。

网友S:
温时代,国务院令,要求以后出的电视机,都必须带有内置“机顶盒”。注意,这个机顶盒,不是连接网络、可以下载APP、基于安卓的机顶盒,而是能够接受DTMB信号(也称地面波)的机顶盒。在此以前的电视机,没有这个机顶盒,只能接受传统无线电视塔发射信号。
怎么判断你的电视机是否具有这个地面波接收能力(具有地面波接收机顶盒)?进入电视“信号源”选择,就可以看到是否有DTMB选项了。此时,只需要加一个DTNB天线(非传统电视天线)即可。。。当然,还有当地播放这种地面波电视信号。

网友T:
是的,就如28楼说的,现在的电视已经具备这功能,图片就是电视机说明书中写着收电视信号的制式:DTMB地面数字广播,DVB-C有线数字广播,里面有个USB-CAM,这应该是有线电视付费授权卡。

网友U:
很早以前就有了,我那时候在电脑城里卖过一种MP4就带数字电视接收功能的。。那时候记得是CMMB数字电视吧。收到的台很少。只有十几个。。

网友V:
回复 楼主:
有的,只是只有中央和地方几个台。
最近网上不是讲,直接一根铜线插入电视后面的天线中间孔里,再在电视界面选择搜就可以有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Q:
如果有免费的数字电视节目播放器,哪国家数字电视节目平台好关门了。我在网上也买个带天线的数字电视接收机,在卖方的视频指点下,把天线搬来搬去、角度转来转去,折腾了2个小时还出头,最后卖方说你把它包装好退退过来,我把退给你。
看我的新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