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见……

楼主(2025-02-12):
一商业洗碗机,输送带运行过程中最后一碰触到不锈钢挡板驱动的行程开关。立马跳总闸漏保。正泰100A。4p30MA漏保。行程开关不触发,能正常工作

楼主:
漏电的行程开关。黑色公共线漏电。其他线还好

楼主:
更换新的试机正常,不再跳漏保

网友A:
看最后那张图,是不是钣金把线皮磨破了

网友B:
答案揭晓了,大家会觉得没啥意思,让大家都来猜猜嘛?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C:
行程开关坏了,分享的挺好。

网友D:
从4-5图看,机械设计不合理,原件选型错误
直接压住开关,机器又没及时停下,开关主体硬抗,时间久了,开关错位……

网友E:
行程开关压过头,把里面的触点顶破了,导致六点

网友F:
短路了,原来那个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最后那张图,是不是钣金把线皮磨破了
没有一点损伤破皮

网友G:
干维修时间长了,各种各样的故障都有,没啥少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