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协议

楼主(2025-02-13):
MODBUS 得到了非常广泛的应用,主要包括基于串口的MODBUS RTU/ASCII协议,基于网络的MODBUS TCP/IP协议。

MODBUS从设备是需要地址的,地址范围1-247,用于区分是哪个设备,主设备按照MODBUS地址逐个查询

另外MODBUS 从设备(或者服务器) 一般包括  4种数据类型,访问方法其实非常接近计算机中的内存访问,就是指定读取的地址和读取的长度,或者是 要写的地址和要写的数据(块)

包括

1  可读写 位数据

地址范围   0001--  65536

数据特点可以读也可以写,对应plc设备中的继电器线圈或者可设置位变量

读取 功能码  01  单个写   功能码  05    批量写  功能码 15

2  只读    位数据

地址范围   100001-- 165536

数据特点 只可以读,对应plc设备中的开关量输入

读取 功能码  02

3  可读写  16位数据 (保持寄存器)

地址范围  400001--465536

数据特点可以读也可以写,对应plc的DA输出或者中间16位变量

(通过组合可以构成16位数据,32位整型数据,32位单精度浮点数据等)

读取 功能码  03  单个写   功能码  06    批量写  功能码 16

4  只读寄存器 (输入寄存器)

地址范围 300001 --365536

数据特点 只可以读,对应plc设备中模拟量输入或者其他只读数据

读取 功能码  04

网友A:
写错了哦.
只读是3000(0)1...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好像是的哦

undefined

undefined

楼主:
感谢楼上两位指出错误,已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