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2-14):
请教直流继电器触点灭弧R、C大概怎么选取,如图所示

网友A:
淘宝有专门的阻容吸收器卖

直接咨询客服还好

网友B:
这种RC是用于交流的,直流用二极管的

网友C:
既然提到RC应该是交流负载,这个有成品卖

网友C:
即便买成品你也要提供负载大小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即便买成品你也要提供负载大小呀
电动车48-60V带直流水泵300-500W,就按照触点断开时两端50V算,流过触点电流10A算

网友C:
那就用RC没啥用

网友D:
提供一个图表供楼主参考。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即便买成品你也要提供负载大小呀
电动车48-60V带直流水泵300-500W,就按照触点断开时两端50V算,流过触点电流10A算

楼主:
图表收藏了,感谢师傅们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