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复合按钮怎么样?

楼主(2025-02-14):
好用吗?
比较省空间

网友A:
主要看应用场合吧

网友B:
除非设备自带,一般控制柜都是分开的。我弄的话也是分开的。习惯了。

网友C:
偶尔用用,实在是孔不够才用这种。

网友D:
是不是坏了一个就需要整体更换?

网友E:
就当做2个开关用 没什么特别的感觉

网友F:
是不是自锁开关,绿色按下去自锁,红色按下去复位?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自锁开关,绿色按下去自锁,红色按下去复位?
不是,自复位开关。绿色按下常开触点闭合,红色按下常闭触点断开。

网友G:
回复 网友C:
质量怎么样?

网友H:
这个是一体的吧,使用起来节省空间也是不错的。缺点是 如果一个要求坏了就要全部坏,成本也上去了。能分开处理当然更好。

网友I:
这种开关我用过,和普通按钮开关一样还带指示灯。就是在一些安装面板空间不大的地方可以用。操作台上偶尔也见用过。损坏更换的话可以只换后面触点部分前面的可以不用换。。和L39A型按钮差不多的换法。。。

网友J:
优点,你可以开一个洞,省了开一个洞的时间
缺点,换的时候整套换
使用寿命和普通的常规的一样

网友K: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自锁开关,绿色按下去自锁,红色按下去复位?
不是,自复位开关。绿色按下常开触点闭合,红色按下常闭触点断开。
那就是开点闭合后要想保持还要外部辅助触点?~啰嗦

网友L:
只要正规厂家生产的,跟普通开关一样。

网友M:
用过APT的,质量还行可以,没怎么听说有坏的

网友N:
看应用场合吧,我个人觉得不太建议,匆忙的时候容易按错吧。

网友O:
集合按钮一样。

网友P:
这种上世纪九十年代厂里进口生产线就用了,可以减小控制面板少开孔,维修起来麻烦点。

网友Q:
个人觉得还是分开的好。

网友R:
这个一般做整机供电断电用的多些

网友S:
那应该就是NO&NC的触点开关两个控制按钮集成到一个盒子上了

网友T:
双位按钮,LA39系列按钮本来就有这样的结构,在大设备密集型操作台上看到过。靠谱。

网友U:
感觉正常情况下乍一使用可能不习惯,容易出问题

网友V:
以前在老家的设备上经常看到,还更换过,现在出来很多年,就再也没见过,相比也是不太实用。

网友W:
是不是可以用转换开关替换(长驱)
自复位转换开关(短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