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奇的小强

楼主(2025-02-15):
一台37千瓦绕线电机,工作现场是每天频繁点动15小时工作,频敏启动。年前10月份电机对地绝缘0.2兆欧,昨天测量一下还是0.2。这电机真是厉害了。

网友A:
电机不发热吗

网友B:
这么低的对地电阻还能运行,真是奇迹了。热继也没有保护吗?

网友C:
你这保护不跳闸?380V电压不炸?

网友D:
等着烧?等着挂?

网友E:
0.2M的对地电阻,接近漏电了。拿个吹风机吹吹,可能是潮湿

网友F:
还能工作是个奇迹!

网友G:
绝缘电阻应该达到0.5兆欧以上才算正常,这个还能正常运行?

楼主:
不跳闸,电机不热。

网友H:
0.2M的对地电阻,接近漏电了.遇到过绝缘电阻0.1m还能正常工作的,用了之后绝缘又到1m以上了

网友I:
这个对地是可以工作的
有可能这个电机没安装专门的接地线,里面估计是进了水气,当电机工作后电机的对地电阻就会增加

网友J:
该准备备件了。

网友K:
只要三相电流平衡,电机对地电阻受环境和启动情况影响很大,我们以前的电机,只有三相电阻没有问题,对地电阻只有摇表指针摆动了下,就可以送电,什么0.5欧的标准,都不考虑,生产就是第一位,生产停的那一会,多少台电机钱都出来了,所有大电机都有备用在仓库,烧了直接换,不烧就继续用。

网友L:
这样还照样能够工作 确实挺神奇的

网友M:
提前准备备件,坏了直接换下。宗旨就是不坏不换

网友N:
对地绝缘0.2兆欧不一定是绕组出现本质绝缘问题,有时与环境有关系,电镀车间的电机有时都低于这个绝缘值,一样长期工作没问题。

网友O:
回复 网友K:
书上的都是理论值,安全值。实际工作中只要不跳不停不烧都能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K:
只要三相电流平衡,电机对地电阻受环境和启动情况影响很大,我们以前的电机,只有三相电阻没有问题,对地电阻只有摇表指针摆动了下,就可以送电,什么0.5欧的标准,都不考虑,生产就是第一位,生产停的那一会,多少台电机钱都出来了,所有大电机都有备用在仓库,烧了直接换,不烧就继续用。
现在就是这个节奏

网友K:
回复 楼主:
必须是这个节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