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2-15):
求角度和圆弧转换成脉冲的公式

网友A:
没有公式,电机转一圈是多少个脉冲?用360度除以这个脉冲就行了

网友B:
你要知道脉冲轴伺服一圈多少个脉冲(电子齿轮),然后计算,

例如伺服轴一圈是10000个脉冲=360°,

脉冲=(给定角度/360)*10000;

网友C:
角度与圆弧是有对应关系的,二者选一吧

如果是角度,假设精度到0.01度,就把电子齿轮比设为3600个脉冲转一圈,这样对应一个脉冲就是0.01度

如果是弧长,假设整个圆的周长是314mm,精确到0.01mm,就把电子齿轮比设为31400个脉冲转一圈,这样对应一个脉冲就是0.01mm

这里讲的电子齿轮比是直驱,如果有减速机就把速比加进去

网友D:
角度和圆弧转换不了脉冲,它们之间没有直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