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连接端子

楼主(2025-02-17):
最近要去帮朋友弄个配电箱子,但是入户管出来的线很短需要加长,看了有这种端子卖的。有用过的师傅吗?来说说使用效果咋样。直接电缆对接线不够长。

网友A:
用起来肯定比铰接方便,且省线。缺点吧防水性能差

网友B:
这种端子对工况选择很重要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能具体说下吗?

网友C:
为什么不考虑用连接铜管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Y版这个有考虑过,铜管的话还需要采买工具,还怕压接不良。免压接的呢,方便还不需要工具。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用在室内的。

网友D:
还是比较好用的 做好防水更好。

网友E:
有一次看见路灯的施工的,有跟这相似的连接头,那是防水的,而且直接拧紧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Y版这个有考虑过,铜管的话还需要采买工具,还怕压接不良。免压接的呢,方便还不需要工具。

线径小的话,用老虎钳或者锤子砸也可以

网友F:
配相应直径的铜管,直接用压线钳就行,这种就怕时间长了,接头松动造成接触不好

网友G:
不喜欢用这样的,时间长了肯定会接触不良
还是老实的用直通压接吧

楼主:
好的。认真听取各位的意见,老老实实用压接的吧。毕竟这个接头藏在箱子后面的。

网友H:
应急用挺不错,时间长了,谁也说不准。

网友I:
用这个不能裸线,尤其是用于动力的软线,时间长了会松动的。

网友J:
室内用应该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