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前辈们这个电箱怎么排查故障(20250217)

楼主(2025-02-17):
(1.5KW水泵控制箱,)面板黄灯亮,接触器是第一张图,后面换了一个接触器,一#可以正常使用,2#无法使用,用起子直接按红色模块2个接触器都会吸合工作

网友A:
这种一般都是热继电器动作了。复位下,然后看看电机有木有问题。前提你换接触器接线没错,电压等级没错。

网友B:
看看故障灯是不是接在热继电器的常开触头
如果是的话,复位一下看看

网友C:
这种电路报故障,就是热继电器动作了,可以复位,监测下电机的实际电流作判断 误动作或者电机或负载有问题

网友D:
也不排除是热继电器接触问题,不一定是电机问题
你看电箱里面的元件的老旧,一切都有可能

网友E:
不知道你的红色模块指那个?后换的接触器上的红色还是热继电器上的红色?

网友F:
怀疑线接错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怀疑线接错了。
这个应该不会是接线错造成的报警,看描述LZ先报警后换的接触器。除非LZ说反了哈。

网友G:
首先确定你两台泵设计是可以同时工作吗?如果不是就是你线路问题。如果可以同时工作,那你这台不能自动运行的泵可能是浮子开关或线路出问题了。

网友H:
打开2#水泵让接触器吸合,用万用表打一下线路有没有通就找到问题了,没有万用表用电笔也可以

网友I:
这电路很简单,查找不难
一句二个接触器会同时启动,应该是接错线了,或面板选择开关不恰当

网友J:
就是热继动作了或者是坏了,哪个热继按红色的按钮就启动,哪个就是动作了或者是坏了,换了就行了!

网友K:
热继电器保护了。

网友G:
回复 网友J:
我认为楼主按的是接触器的红色动触点块,不是热继上的。

网友L:
修修对付用吧
看着也不是正规的地方用的

网友M:
一用一备是

这是接线图。不太复杂

网友N:
直接给2#接触器线圈220电源,能正常使用,接触器是好的。把220电压沿着线路前移,移到到哪不吸合了就是那个件或线坏了。

网友J:
回复 网友G:
那就要看看楼主是按的哪个地方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M:
不一样,楼主这个停止启动按钮都没有

网友A:
是的,楼主的设备直接是用转换开关开切换启停和线路的。简单粗暴,但是我喜欢。

网友M:
引用 网友B:
不一样,楼主这个停止启动按钮都没有
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G:
楼主来?出来回个话,别光搞事情不能平事情,到底是咋的?表情嘿嘿

网友O:
按一下热继电器的复位按钮试试

我估计你不知道哪个是热继电器

网友P:
一般故障都是热继电器动作,也不排除泵里面有异物卡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