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直接炸开了,怀疑是人为导致的?

楼主(2025-02-17):
有群友友分享说,年前天气偏冷干燥,几乎无负载,两条4*150并用的铠装电缆,在四指套处炸开,电缆运行有20年了。
现怀疑是人为破坏的,但是也用了二十多年!也考虑绝缘老化龟裂,靠近分叉处最先裂口,放电,爆炸,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出点其他的门道来!

网友A:
如果人为的,先不说动机,至少要很大胆量吧

网友B:
要是有人倒点酒精,点一把火!
感觉也不对,这火为什么就在底下烧咧!
是不是电缆拐弯拐急了,时间久了什么的呢!

网友C:
假如是人为的,胆子也够大的。

网友D:
从图片上来看,是这根电缆发热严重先烧起来后祸及附近的电缆,检查这根电缆为什么这个部位发热严重?

网友E:
20年的电缆,考虑老化,绝缘不够相间短路造成的吧

网友F:
给我一个胆也不敢。要是人为烧了整个楼…………

网友G:
不排除是电缆外皮绝缘老化,然后局部发热

网友H:
考虑一下左下角的电缆是不是搁着配电柜了,造成绝缘破坏。

网友I:
其中一项对地短路也是有可能的

网友J:
线下面有没有套金属管。

网友K:
从图片看,不像人为的。

网友L:
冒着生命和违法风险,做于己无利的事不太可能,也许是接线端子长期发热电缆老化,引起绝缘碳化短路,也许是上部漏水引起。

网友M:
违法不违法先不说,就这么粗的电缆人为的话,的有几好的胆量。生命只有一次,好像现在社会上不了解电的不多吧?只要上过学都会知道电的危险性吧?

网友N:
绝缘老化龟裂,靠近分叉处最先裂口,放电,爆炸。这种电缆最容易开裂

网友O:
凭什么怀疑是人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