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2-18):
家里普通电动自行车充电,经常充一晚上很是不安全,想买一个定时充电插座,某宝上面太多了,评价也五花八门,谁买过,推荐一下。

网友A:
我用的机械的定时器,最长时间8个小时,价格不贵,10块

网友B:
看来你的充电器没有保护?
搞工控的还缺定时器?

网友C:
不用定时器,装个漏电保护开关要安全的多吧

网友D:
普通电动车电池锂电池的好像不多

网友E:
现在的充电器读带充满保护功能的

网友F:
用时间继电器和数显电流表自制一个,检测到电流下降(充满)后时间继电器开始计时,五分钟后断开,再想保险一点再加一个总的时间继电器。

网友G:
必须上PLC,HMI给自己整一个。

网友H:
给电动车车充电,买个好些贵点的靠谱点。

网友I:
看上去广告还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上去广告还不错的!
评价不太好。

网友J:
引用 网友G:
必须上PLC,HMI给自己整一个。
这个还真想过,后来一查价格还是算了。

网友K:
插座线路上整个时序控制器,装电池的那种,方便,可以挂墙,可以打孔固定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G:
必须上PLC,HMI给自己整一个。
非常赞同,最好搞个物联网屏,手机远程操作

网友M:
如果不计较价格,去官方旗舰店买就好了,比如公牛
至于评论区,有个9成多好评就差不多了

网友N:
以前用的路灯定时器。感觉操作起来比较繁琐。后来见同事用的一款比较好,工业用的定时器,数码显示,拨码调整,上电开始定时,时间到断电。下次使用断电再重新上电。如果不嫌麻烦买一个兼容的简易plc,做个小程序也不错。

网友O:
买过公牛机械旋钮定时的那款,没多久就坏了

网友A:
我用的机械的,已经差不多12年了,现在还在用
定时器工作稳定可靠,就插座上插上就可以了

网友P:
公司发过一个那种24小时按半小时区分的圆形插座,按下去的部分有点,试用了下发热厉害,后来没用。有同事用类似十楼那种控制电热毯的。

网友Q:
现在的充电器很多都是带有充满3小时自动断电的

楼主:
买到了,还行吧。

网友R:
我自己用数字显示定时器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