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贴片型号

楼主(2025-02-18):
一台海浦HD30变频,开关电源为UC2844,通电所有电压无输出,测得图上的TR4贴片三极管损坏,检看丝印为【303】,
拆下后IC7脚接上17V电压,电源启动有输出了,网购FDV303N换上,接17V维修电源试机,维修电源保护,找另一
台正常的变频拆下电源板比较后,对比正常的电路上的各点电阻值,确定此贴片不是FDV303N,认真观察后发现丝
印【303】中的0下边还有一【.】,求助网友查下此贴片的型号。

网友A:
这个你让淘宝卖管子的帮着查一下应该会有结果,是不是带阻晶体管呀

楼主:
原来是自己搞错了,这个【303】的贴片就是FDV303N,之所以换上后出现接上维修电源会出现保护,是因为维修电源是直接接到了500V主电源的降压电阻后,除接到2488的7脚,还经这个场管接地,这个场管可能起到一个稳压管的作用,当时换上新的303后,为了安全,先用维修电源16.5V直接接到降压电阻后端,通电试机。就是因为这个原因,通电后场管导通,造成电源直接对地短路。搞清楚了原因后,恢复所有电路,500V直流电源接回供电端,试机成功。因为当场管导通后,经降压电阻限流后,流过场管的电流已经安全了。

网友B:
这个是个mos管吧,电源启动了以后这个mos管导通把启动的供电给屏蔽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