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请教大神接触器线圈上接电容 为什么 通俗易懂的讲讲?都用在什么场合?(20250219)

楼主(2025-02-19):
百度了说 接触器线圈并联电容的作用:
1、电容两端的电压不能特变,并上电容后就能延缓和降低线圈的反向电动势,减小干扰,延长接点的寿命。

网友A:
仔细看热缩管里面还有个电阻呢,这叫阻容吸收
具体原理用途,可以抖音里搜一搜

网友B:
这是把跨接在触点两端的东西接到了线圈两端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是把跨接在触点两端的东西接到了线圈两端了?
可以并线圈也可以并触点

网友C:
现在比较少看到这个了,以前比较多见。

网友D:
前几年做地铁站项目时遇到过高压接触器吸合和释放时产生电弧引起线圈烧毁问题,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陆续发生好几台,刚开始一直搞不清楚原因,在外观有烧黑痕迹那台上面按装摄像头监控了一段时间拍到发生过程。就是触点在合闸与释放时产生的电弧由于靠近线圈因磁力吸引导致线圈过热烧毁,后来经过实验加装了RC吸收电路后,释放与合闸不再生产电弧算是彻底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