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2-20):
请问应该怎么找故障点。
当时还能合上闸,但是过了十多天,他又不时跳闸。
水龙头在阳台,拆除了到水龙头那块的插座(之前的三四个插座,一并拆除),好了。
现在想用拆掉的这几个插座,请问怎么找故障点。

网友A:
偷懒就用排除法,因为正常用摇表也不一定一次就能找出来。除非用那种专业的脉冲检测仪。

网友B:
首先你没说拆除阳台插座是从哪里拆的
如果是在阳台那里拆的,可以排除到阳台这段线路,重点在阳台那里的几个插座上(包括那段线路)
先加上最近的一个插座,后边的拆除,多观察几天,不跳漏保,再接上一个……

如果是从屋里拆除的,恢复线路,在阳台那里先接上最近的一个插座,其余拆除……

希望不是屋里到阳台这段线路出了问题(能换线也不是问题)

遇到过,几年的房子,从漏保空开到第一个插座之间n线漏电,换不了线,打明线难看,最后与地线交换解决

网友C:
估计就是插座不行。

网友D:
估计插座潮湿

网友E:
实际就插座那个区域绝缘下降
你把那潮湿区域清理一下,换几个新插座就完事了

网友F:
看看触点是不是有不好的,直接就扔掉。

网友G:
1 线路轻微破皮漏电
2 插座周边潮湿放电
3 用电设备漏电

网友H:
也遇到过,一到夏天阴雨天就漏电,合不住漏保开关,断电用摇表测每相对地电阻几乎到0位,线在墙里面,没办法难看也得走明线。

网友I:
遇到过插座线绝缘不好 合不上闸的 当时用万能表能测出对地阻值不高

网友J:
经历过一例每年三四月份回潮季节,单位里的某一个漏电开关(三相四线),动不动就跳闸,排查了整个线路没有发现有漏电点,后来通过将该漏电开关下口的出线逐路分开检查,直到所有的回路都分开了,漏电开关还跳,确认漏电开关故障。

开盖检查又好(不跳)了。经过仔细检查,发现是试验按钮的接触片间距太近(几乎碰触短路了),天气潮湿使之漏电超过30毫安而动作。把按钮接触片距离调大,故障排除。

网友E:
要查的快,最好用摇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实际就插座那个区域绝缘下降
你把那潮湿区域清理一下,换几个新插座就完事了
走了明线,插座顺道也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