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2-20):
 比如一个变频器,能够通过通讯获得它实时的功率,这个功率肯定不时恒定的,是时时变化的。

能否通过累加计算,获得设备的用电量。

楼主:
 大家有没有相对比较精确的算法,分享一下。

网友A:
电表通过通讯读取的数据
每隔几分钟减去初始值
这么大致算的电量

网友B:
极端点,加个带通讯的电表。当然设备多的话费用也就大了。要不你有变频器的你还可以,其它设备呢你没办法计算了。还不如总一个电表就都解决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想法是这样的,能否通过实时采样的功率,然后乘以采样周期,得到采样周期的电量,然后在通过不断的累加。

具体可能要整个时间中断程序,每隔1秒中读取一下设备的功率,十秒一个周期,然后算出这十秒的平均功率,再乘以时间,就可以得到这十秒中的用电电量。

然后设备的总用电量,就每隔十秒累加一次。

问题是这样整靠谱吗???误差大不大??

楼主:
回复 网友B:
设备呢?就是一个双向的直流 DCDC  变频器两端都是直流的,变频器既能给电池充电,电池也可以通过变频器对外放电。。客户想知道,当下这个电池一共充了多少电,还有放了多少电。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想法是这样的,能否通过实时采样的功率,然后乘以采样周期,得到采样周期的电量,然后在通过不断的累加。

具体可能要整个时间中断程序,每隔1秒中读取一下设备的功率,十秒一个周期,然后算出这十秒的平均功率,再乘以时间,就可以得到这十秒中的用电电量。

然后设备的总用电量,就每隔十秒累加一次。

问题是这样整靠谱吗???误差大不大??

这样的话,肯定误差大。

建议你买个带通讯功能的电表,直接去表里拿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