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电流时误差大

楼主(2025-02-20):
2A的量程,刚刚测的剩余电流。电柜线多时,误差较大。怎么避免呢

网友A:
换好一点的表来测

网友B:
把配电柜内的线理顺

网友C:
导线放检测口中心位置,尽量保持磁场均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好一点的表来测
这个也不便宜,近200了,能测小电流的钳表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导线放检测口中心位置,尽量保持磁场均压。
这个钳口很小。剩余电流是4根线

网友D:
200块 很便宜了 我的900多。钳表是会有误差,牵头夹紧和松一点都误差很多,特别是小电流。

网友E:
用100A的表来测2A的,想要准确,换个量程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100A的表来测2A的,想要准确,换个量程小的
zixikan.仔细看图我用的那个量程

楼主:
引用 网友D:
200块 很便宜了 我的900多。钳表是会有误差,牵头夹紧和松一点都误差很多,特别是小电流。
哪一款型号?

网友F:
引用 楼主:

2A的量程,刚刚测的剩余电流。电柜线多时,误差较大。怎么避免呢

很简单,在钳表头里多绕几圈,得出结果除以圈数。

除非你的钳口内容不得下这么多的线。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2A的量程,刚刚测的剩余电流。电柜线多时,误差较大。怎么避免呢

很简单,在钳表头里多绕几圈,得出结果除以圈数。

除非你的钳口内容不得下这么多的线。
有几个现场允许多绕几圈?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2A的量程,刚刚测的剩余电流。电柜线多时,误差较大。怎么避免呢

很简单,在钳表头里多绕几圈,得出结果除以圈数。

除非你的钳口内容不得下这么多的线。
有几个现场允许多绕几圈?
是的,本身就是小电流钳表,钳口小,钳测的是漏电流。没法多绕……

网友D(2025-03-31):
给你个能检测1ma交流的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