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2-21):
就是红色圈这一圈的螺丝,经常无缘无故的就断了

应该不是突然崩断的,还有一点是连在一起的,用扳手轻轻一板就断了

当然时间长了也会自动掉下来

刚刚过去看就是一个掉下来了,另一个是扳手弄下来的

断在里面的螺纹部分很松,用钳子夹住一转就出来了

网友A:
是12.9螺丝吗,设计问题?

网友B:
你这种现象,应该是缸体轴超程的强拉力引起的拉断,你要注意打包物料的大小,物料不要过小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12.9螺丝吗,设计问题?

不清楚原来是多少级的,我现在换上去的是12.9的

搞不清楚什么原因

网友C:
水平不平?

网友D:
换拉力最高的国标12.9级螺栓试试,再不行就是使用或设计问题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你这种现象,应该是缸体轴超程的强拉力引起的拉断,你要注意打包物料的大小,物料不要过小就行了。
这样讲的话应当有类似行程开关的器件控制行程的吧,需要调整。真的超程的话就算12.9的也遭不住啊。

网友F:
  向下行程開關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你这种现象,应该是缸体轴超程的强拉力引起的拉断,你要注意打包物料的大小,物料不要过小就行了。
这样讲的话应当有类似行程开关的器件控制行程的吧,需要调整。真的超程的话就算12.9的也遭不住啊。

行程开关没有问题,应该是油路问题

刚刚去仔细看了一下,上升的时候,会突然震动一下

网友G:
1.如果一次部分或者全部断裂,那就是油缸设计时的强度不够;
2.如果是过几断一个,过几天又断一个,这个就是螺丝没有拧紧,单个受力才会断。单个受力就是哪个拧得最紧,就断哪个。
3.解决方法:把螺丝短5mm---现在的螺丝可能长了,无法拧到底。先对角锁紧二个,然后后把剩下螺丝打好螺丝胶,然后锁紧,再把先锁的那2个螺丝取下打胶再锁紧。
按我的方法试试吧。

网友H:
感觉就是超行程了

网友I:
螺丝受力不均匀,用力矩扳手搬至一致的力矩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1.如果一次部分或者全部断裂,那就是油缸设计时的强度不够;
2.如果是过几断一个,过几天又断一个,这个就是螺丝没有拧紧,单个受力才会断。单个受力就是哪个拧得最紧,就断哪个。
3.解决方法:把螺丝短5mm---现在的螺丝可能长了,无法拧到底。先对角锁紧二个,然后后把剩下螺丝打好螺丝胶,然后锁紧,再把先锁的那2个螺丝取下打胶再锁紧。
按我的方法试试吧。

是第2种情况,螺丝不长,我试试看,谢谢

网友J:
实际上就算你用8.8的都没问题
1.螺丝全部要均匀同一力矩上紧
2.进给速度调慢一点

网友K:
为什么会有两个法兰呢?双行程油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为什么会有两个法兰呢?双行程油缸吗

不清楚,但不是双行程

网友B:
回复 网友E:
这种打包机,我公司也有一台,也是这种现象,采购为了便宜,该设备没有超程限制机构,全靠操作人员手动把握,也是时常损坏这里的螺栓。

网友H:
引用 网友B:
这种打包机,我公司也有一台,也是这种现象,采购为了便宜,该设备没有超程限制机构,全靠操作人员手动把握,也是时常损坏这里的螺栓。
装个下止点行程开关应该不难吧

网友J:
你这是双缸的,也可能是平衡阀问题

网友B:
回复 网友H:
改造是不难,如果你的这台打包机跟我公司的一样,只需要该相应相匹配的电磁阀,更改控制电路油路就能满足。

网友L:
调整系统压力,是不是超行程压力高。接近活塞时可以降低流量,

网友M(2025-09-08):
你这个不能打螺纹胶,但可以加上弹垫防松,螺纹胶打上后断了不好拆

网友F:
請檢查下壓限位開關位置,應是位置不對

网友N(2026-04-24):
注塑机射胶油缸有时也会出现这种问题
估计和压力,以及同心度 有关

网友O:
液压机这设备外行,看视频像似行程会不会受影响,还有螺栓是什么钢材质做的都有关联

网友P:
两个油缸受力不均匀。

网友Q:
这个是油缸端盖固定的螺丝吗  ?
油缸动作会承受垂直方向的载荷吗 ?

网友R:
回复 网友L:
这个打包机和我们工厂一台新加的类似,不过是很少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