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2-21):
什么是总线冗余功能?我们都知道,EtherCAT现场总线具有灵活的拓扑结构,设备间支持线型、星型、树型的连接方式,其中线型结构简单、传输效率高,大多数的现场应用中也是使用这种连接方式,如下图所示。

线型的连接方式确实简单,走线灵活,便于现场设备布局与维护。在自动化的工业生产中,设备通常在不同的环境中长时间运行,线缆的老化、安装连接不够严谨等因素导致线缆断连。假如有一天第一个伺服和第二个伺服之间的线缆断了,那么第1个伺服后面的设备是不是将无法正常运行呢?如下图所示。

不管是哪种接线方式,线缆断线将会影响设备的正常运转,哪怕是传统的CAN、RS485等通信的设备控制也都无法正常运转。问题还得要解决,那有没有标准的、又不需要添加太多额外的设计成本,就能解决上述的问题呢?一起来看看EtherCAT总线给出的解决方案,以及EtherCAT冗余技术的实现原理。我们先看它的连接方式,如下图所示。

从EtherCAT的线缆冗余接线图中可以看出,复用了最后一个从站设备的OUT端接回主站,是不是有点巧妙呢?减少了硬件成本,还能解决问题,确实受大家喜欢。再来细看它的数据流向,假设还是第一个伺服和第二个伺服之间断开了,它的工作原理如下图所示。

伺服1和伺服2的线缆断开后仍与从站设备连接着,但通信线路变成两条支线,设备仍然可以正常通信,设备依然还能够继续控制运行。上述就是EtherCAT冗余的解决方案,将线型结构变成了环形结构,实现了链路冗余功能。?

网友A:
如果继线了,系统会不会显示故障的位置?

网友B:
正常情况下,ECAT从站伺服是按照物理拓扑顺序分配站地址的,出现上述情况,伺服站地址如何分配,或者说上述情况只适用于固化从站伺服地址的情形

网友C:
我有个问题,伺服控制器上不是两路网口吗,分功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