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怎么测试好坏

楼主(2025-02-21):
不转动。如何完整测试呢?谢谢

网友A:
起码要给抬杆的信号才能动, 可能防砸信号也要考虑一下

网友B:
你得先把控制器玩明白,确定条件是否满足动作要求

网友C:
很简单,接上电机线缆
dc24v供电,按“开”“关”键电机应该能正反转
其他看说明

网友D:
都有图了,就很好理解和分析了
一般电机很少会坏,这类电机可以短时间抗大电流
剩下的就是控制和反馈部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码要给抬杆的信号才能动, 可能防砸信号也要考虑一下
手动按钮不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有图了,就很好理解和分析了
一般电机很少会坏,这类电机可以短时间抗大电流
剩下的就是控制和反馈部分了
估计主板问题,一驱动电机就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