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DESYS

楼主(2025-02-22):
 第一次在使用CODESYS做项目,想请教一下师傅们一个问题,CODESYS和触摸屏做232和485通讯,无论那个做主,那个做从,PLC和触摸屏关联的位信号,PLC这边只能响应触摸屏的位开关信号,PLC自身并不能对它位开关的置位和复位,问过触摸屏和PLC的技术支持,都说就是这样子啊!那就奇怪了,无论那个普通的PLC不是都可以和触摸屏关联的位开关进行操作吗,怎么到了这里就不行了,这可该怎么办,好想听听大家伙是如何做的!

网友A:
两边都可以对位进行置位和复位啊。
但是这个位必须是PLC里面的位。
触摸屏那边的位不可以。

网友B:
。。。。说实话,我都没看懂楼主的问题 。

        触摸屏端添加PLC驱动(通讯协议),建立对应PLC的要操作的BOOL , VB , VW ,VD 。。。。
        触摸屏上建立按钮 ,输入控件 ,显示控件 ,对应建立的数据进行读写操作 。

        至于CODESYS ,道行浅 ,到目前没用过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说实话,我都没看懂楼主的问题 。

        触摸屏端添加PLC驱动(通讯协议),建立对应PLC的要操作的BOOL , VB , VW ,VD 。。。。
        触摸屏上建立按钮 ,输入控件 ,显示控件 ,对应建立的数据进行读写操作 。

        至于CODESYS ,道行浅 ,到目前没用过 。

不说品牌型号,白瞎。

PS:如果是以太网可以用OPCUA,直接标签通信。

网友D:
查 CODESYS只是一个是一种功能强大的PLC软件编程工具,它支持IEC61131-3标准IL 、ST、 FBD 、LD、 CFC、 SFC 六种PLC编程语言,用户可以在同一项目中选择不同的语言编辑子程序,功能模块等。
既然是一个编程工具,你关闭它试试?猜测它一直将PLC的位做on/off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查 CODESYS只是一个是一种功能强大的PLC软件编程工具,它支持IEC61131-3标准IL 、ST、 FBD 、LD、 CFC、 SFC 六种PLC编程语言,用户可以在同一项目中选择不同的语言编辑子程序,功能模块等。
既然是一个编程工具,你关闭它试试?猜测它一直将PLC的位做on/off

你装了原版codesys编程软件,它自带runtiem只是没有授权,没记错,总线可以测试半小时,普通逻辑可以测试2小时。

你可以当成一个软PLC。

网友E(2025-06-26):
这软件支持什么PLC?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软件支持什么PLC?

支持很多,但互不兼容....

施耐德,松下,汇川,台达,甚至于树莓派.......

甚至于不同版本之间都有很大的兼容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