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遥控器怎么修

楼主(2025-02-22):
这个遥控是蓝牙的。红灯一直闪,根本无法使用。请问大家,有没有什么办法修好。

楼主:
补充几张图片

楼主:
又增加几张

网友A:
先检查配对问题 再检查硬件

网友B:
红灯一直闪应该是没配上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红灯一直闪应该是没配上对
之前配对成功了,有几天没用,就这样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红灯一直闪应该是没配上对
之前配对成功了,有几天没用,就这样了。
再重新配对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红灯一直闪应该是没配上对
之前配对成功了,有几天没用,就这样了。
再重新配对一次
状态不对,没配对时应该不亮灯。现在是常亮。

网友D:
量供电,芯片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