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的变频器炸机了,母线的电流取样电阻蹦了,有知道是多大的不

楼主(2025-02-23):
东芝的变频器炸机了,负责继电器吸合的贴片三极管蹦了,倒是恢复了,后来电源打咯,查出来电源供电的二极管坏了,再后来就是上电报过流oc3,测量母线电流检测部分的两个三极管对管有问题,更换后不带模块运行正常,现在就是蹦飞了的母线电流取样电阻R800不知道是多少,换了个R010,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A:
2个电阻R800、R806是并联么?如果是并联,应该差不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只用了一个R800,R806是空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用了一个R800,R806是空的
这就不好说了。查电路图吧!

网友B:
回复 楼主:
电源驱动芯片是什么型号?

楼主:
回复 网友B:
2844啊

网友B:
回复 楼主:
取样电阻损坏,驱动芯片必须更换,外围电路要认真检测。

网友B:
回复 楼主:

网友B:
以上你可以作为参考图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电源的取样电阻,是母线的电流取样

楼主:
回复 网友B:
当时电源打咯,我怀疑二次供电有问题,二次供电的二极管坏了,换了就正常了,现在不带模块能运行了

网友C(2025-04-02):
您好 !我们公司是专业维修变频器的,这个变频器之前有修过,欢迎咨询,15010688271,公司在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