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2-23):
FX5U 控制台达伺服电机回原点时,碰到原点信号不停直到碰到极限才停下来。这是下午调机出现的问题。上午轴回原点还OK的。就是把
DSZR  X0 X1 Y0 Y1   回原指令由3U写法改为5U写法DSZR  D100 D200 K1 M200    后出现轴找不到原点了。而且回原方向也变了。碰到极限就停了也不自动返回搜索原点,特意发贴求助各位大神 这里谢过。

网友A:
看一下模块参数里面的高速IO是否配置正确

网友B:
高速IO里面的轴参数要设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