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2-24):
[upload=jpg]/uploadImages25/ec46a124a0031f

楼主:
这是一台加热系统上面的可控硅,没有超市耐压及电流,还怎么判断?

网友A:
普通的中频加热耐压1100V,电流值根据功率来估算。我这250KW是800A的管子。

楼主:
他这型号怎么查询不到呢?

网友B:
试了一下,豆包与DEEPSEEK都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了一下,豆包与DEEPSEEK都不知道
谢谢你了。哦

网友C:
这种标识平板大功率可控硅,真还没有见过。难道是1300A,2000V?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标识平板大功率可控硅,真还没有见过。难道是1300A,2000V?
真是不好猜

网友D:
我怎么看不到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