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2-24):
今天有个老板找到我,想让我以后维修他的建筑机械。如钢筋调直截断机,彩钢瓦机。自己没有修过,求大神分享些钢筋调直截断机,彩钢瓦机的图纸说明书。我准备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A:
调直机电控很少问题的,坏的也是机械部分

网友B:
这东西比较小众,电路不复杂,自己测绘一下

网友C:
根据上面的厂家名字,先去抖音或者其他小视频平台搜一搜,

现在很多厂家会在这些平台科普一些调机方法与维修知识的

有些甚至会建立维修群

网友D:
最多一个编码器,别的也没什么了

网友E:
不熟悉的设备,先学习下工艺,再看下电气配置,熟悉下外面的检测开关和传感器之类的 基本也差不多了

网友F:
直接干过去看看。大概率图纸就在电箱里面

网友G:
如果是那种校直截断一体机,结构不复杂,把那个罩子打开一目了然

网友H:
不开工的时候打开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开工的时候打开看看
距离远。网上找的视频

网友I:
回复 楼主:
做设备维修工之前,最好先去做一、二天操作工,这样能更加熟知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I:
做设备维修工之前,最好先去做一、二天操作工,这样能更加熟知设备
阁下就是这样维修机器的吗?从操作工做起?

网友I:
回复 楼主:
我为向操作工了解设备与产品的生产工艺流程和电气动作步骤过程,或自己去做一、二个产品,这样对我个人来说在设备维修方面收获蛮多。个人经验仍凭参考

网友J:
可以管设备生产厂家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