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2-25):
测试昆仑通态TPC1031Kt与1200网口连接,界面随便组态了一个填充颜色变化的指示灯表示PLC与HMI的连接状态,正常连接时绿灯,连接中断时红灯。当把PLC与HMI之间的网线拔掉后,组态的指示灯变成红色(表示连接中断),这个没问题。问题是,变成红色后不到5s指示灯又变成了绿色(实质上连接还是断的)。之前做的这个品牌HMI与PLC之间串口连接,记得这个HMI提供的表示连接状态的位在连接中断后会一直是1。(注意看视频左上角组态的指示灯在拔掉网线后显示变红而后又复显为绿色)

网友A:
接上嵌入式软件实际监控呢?看看通道连接里的数值?

网友B:
看一下你策略里面状态的判断条件

网友C:
换个高版本触摸屏软件试试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策略里面只写了一个点击“开始”后循环执行流水灯的逻辑,与这个连接状态位应该没有关系,昆仑通态屏的连接状态位是设备自身提供的。之前使用串口连接,断掉通讯线,组态的这个位会一直为1,恢复连接后才会变为0。

楼主:
回复 网友C:
刚咨询供货商,答复是我使用的这个版本是目前都在使用的最新版本。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版主帮助。
使用电脑端屏的模拟器连接还是一样,拔掉电脑与PLC之间的网线,界面显示连接状态变为1(断线)后5s左右又变回0(正常)了。
您说的监看“通道连接里的数值”,我还不理解怎么搞。

网友A:
以前我记得好像在调试的时候,设备管理里能直接看到这个数值。现在我这没有试验条件,时间也有点长了,你看看能不能试一下?

网友A:
不是使用模拟器,就是实物相连,然后在编程环境里看数值。记不清是上位机的还是嵌入式了,当时是用过,找找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上位机PC版组态软件,我一直在用屏,屏的McgsPro组态软件里面只有模拟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使用模拟器或者实物HMI连接PLC,将连接状态指示灯这个状态位变量再组态一个数值显示框显示,检测发现断线后指示灯由绿变红再变绿(绿=0=正常;红=1=断链接),但是变量确实是只由0变为1。

楼主:
回复 网友A:
咨询了昆泰技术,这个通讯状态量不能当做开关量(0/1)处理,它是一个数值量,0代表连接正常,其他非0有-2等等各种情况,拔掉网线后就是-2状态,咱们组态的指示灯却是开关量,它将-2认作0处理了。
监控发现,拔掉网线后这个状态量先是1008,大约5s后变为-2。

网友A:
回复 楼主:
那就得做个脚本了,其他值变成非正常值,正常值是0,非正常值是1,然后赋给指示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昆仑通态技术就是这么讲的,他说他们做这个习惯使用脚本,就是这样做。
总之屏现在这个McgsPro组态软件平台比之前的Mcgs平台有些变化,有些东西做了改变不能直接转换过来,但新平台使用起来速度效率功能等明显提升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