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 原位开关和限位开关感应不到

楼主(2025-02-25):
伺服电缸 用的是fx3u 电缸上用的是npn型 磁感应开关 回原位已 20mm/s 速度 原位感应灯亮了 plc没反应过来 然后就冲过了
正常运行速度是 200mm/s 怎么做感应限位呢

网友A:
确实PLC收到原点信号没停下来,要么降低速度,不行就再加一个近点(减速点);
不行自己写回原程序呗,逻辑不难,。

网友B:
理解不了,能将你的回原点程序贴出来吗?看看你原点信号与程序是否关联?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零倒是可以降速 但是正常运行情况下速度更快 要是员工错误操作限位传感器就闪了一下 就直接撞机了 这种怎么避免呢

网友C:
伺服电缸上可不可以有制动呢?

网友D:
这个问题不难解决吧
感应灯亮了,PLC相应灯亮没亮?没亮先解决它亮
如果PLC相应灯亮了,查程序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回零倒是可以降速 但是正常运行情况下速度更快 要是员工错误操作限位传感器就闪了一下 就直接撞机了 这种怎么避免呢
估计得加一个磁感应开关作为限位了,并且还要做中断处理,因为普通点的话,PLC扫描不到
因为现有的作为零点信号了,就不能同时再用于中断
或者是再并一个磁感应开关上去,PLC还是用同一个输入点,这样可以延长导通时间,或许普通点也能扫描到
这个面装不下的话,就装到另一个面

网友F:
把回原加减速时间减短试试

网友G:
200mm/s其实不算很快,有没有可能是磁感应开关质量不行,用在气缸上的磁感应开关比这个快多了都能感应出信号。

网友H:
回原点需要减速 限位碰至少停要检查程序

网友I:
做个减速试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G:
200mm/s其实不算很快,有没有可能是磁感应开关质量不行,用在气缸上的磁感应开关比这个快多了都能感应出信号。

假设里面的磁带是10mm宽,200mm/s的速度,走10mm距离的时间是1000/(200/10)=50毫秒

这个时间用普通输入点估计很难采集到

气缸上的磁感应开关基本是用来检测动作有没有到位的,所以时间上不是问题

网友J:
监控点位,如果点位没触发查传感器,如果点位触发了加个减速信号

网友K:
先确认下你的PLC又没有收到信号,先不提200mm/s的正常运行,你20mm/s的运行都不能停设备,需要检查下信号和程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亮了  但是瞬间就灭了  也就是说 plc扫描周期没有感应到这个型号 我的电缸就跑过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亮了  但是瞬间就灭了  也就是说 plc扫描周期没有感应到这个型号 我的电缸就跑过了
既然看到PLC输入点亮了,编段小程序,记录点亮次数有没有少
“三菱 FX3U 系列 PLC 的普通输入响应速度一般为 10ms 左右”
所以,请重点查程序

网友F:
回复 网友E:
回原点这个时间对于PLC来说足够了,因为回原点信号是指定X0-X7,默认就是高速采集的

网友L:
回零倒是可以降速   但是正常运行情况下速度更快  要是员工错误操作限位传感器就闪了一下 就直接撞机了  这种怎么避免呢
做软限位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回原点这个时间对于PLC来说足够了,因为回原点信号是指定X0-X7,默认就是高速采集的

可能楼主3楼的回帖你忽略了

网友F:
回复 网友E:
像这种错误应该不会发生吧,设备出厂前编程人员至少会测试出一个最大回原速度极限,避免撞击的发生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像这种错误应该不会发生吧,设备出厂前编程人员至少会测试出一个最大回原速度极限,避免撞击的发生吧。

回原点的时候是可以把速度设低一点

但楼主的意思是在正常操作(200mm/s的速度)时作为终端限位使用

这个时候速度太快,普通点PLC采集不到信号,如果开中断(由于已经用在原点上了,不能重复使用)

那么两个方法,重新加个输入点,要么延长现在这个点的导通时间

网友F:
回复 网友E:
这种情况开中断效果是一样的,楼主可以试一下减速时间设置为5ms或0,不像外置的感应片可以做宽,这种情况只能设置减速时间或降低速度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这种情况开中断效果是一样的,楼主可以试一下减速时间设置为5ms或0,不像外置的感应片可以做宽,这种情况只能设置减速时间或降低速度了

开中断的目的是能采集到这个信号

网友F:
回复 网友E:
目前的情况看,回原点也能采集到这个信号,只是电机停不下来了

网友D:
程序问题
即便没有这检测信号(原点检测标定完成),也不应该过冲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程序问题
即便没有这检测信号(原点检测标定完成),也不应该过冲
所以说我们都在这里瞎猜,实际情况到底是什么只有楼主知道。楼主又不肯将他回原点的程序,及限位程序贴出来看看怎么能理解楼主的难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零倒是可以降速   但是正常运行情况下速度更快  要是员工错误操作限位传感器就闪了一下 就直接撞机了  这种怎么避免呢
看这个,既然闪了一下,按PLC来说是能检测到的,因你眼睛能看到的信号,PLC肯定能检测到。要伺服停急需要这个信号的脉冲上沿就让PLC停止发脉冲,或中断脉冲输出。有刹车同时刹车输出。要不就是你负载惯量太大,作为电动缸这种情况应该很少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程序问题
即便没有这检测信号(原点检测标定完成),也不应该过冲
所以说我们都在这里瞎猜,实际情况到底是什么只有楼主知道。楼主又不肯将他回原点的程序,及限位程序贴出来看看怎么能理解楼主的难处?
肯定是猜啦
比如图示画出左右各一个磁感,左右限位?原点检测与限位必然有一个是兼职,普通输入or中断,对于不同时期的职能程序中分清楚了吗?
可能他说的“原点”只是左端磁感,即左右限位左是“原点”,程序按教材做了找原点功能。
程序按左右限位控制,只是增加了调速,伺服的功能用,遇到磁感信号对策错误

解铃还须系铃人

网友M:
既然是伺服,就不应该过冲。应该是程序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