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马桶妇洗和臀洗不动作

楼主(2025-02-26):
一个朋友的,智能马桶妇洗和臀洗人坐的时候不动作,用个湿纸巾测试可以工作
。这个感应是啥原理?厂家认为机器没问题,拒不维修?

网友A:
肯定是机器问题了. 就是人肉感应失灵. 难道是臀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机器问题了. 就是人肉感应失灵. 难道是臀的问题?
厂家说刻客户不会使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机器问题了. 就是人肉感应失灵. 难道是臀的问题?
厂家说刻客户不会使用
那就让厂家来试试吗?顺便教教你

楼主:
网上搜索有四种类型传感器

楼主:
着座传感器

网友C:
通常这个现象是传感器问题,全部换了吧

网友D:
用手按在纸巾处,水应该能出马桶
那个搓衣板(没有用纸板),盖在马桶上,最弱的档也应该能将水打到纸板上
估计使用几年了,清一下水垢
新的就不要了,换一家

网友E:
感应器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手按在纸巾处,水应该能出马桶
那个搓衣板(没有用纸板),盖在马桶上,最弱的档也应该能将水打到纸板上
估计使用几年了,清一下水垢
新的就不要了,换一家
朋友刚买的马桶,出现这问题。厂家不给退还

网友F:
消费者权益需要重视,是不是问题让厂家来给判断判断,有问题该修修,该换换,该退退。买的时候把消费者当大爷,卖出去了不认账这可不行

网友G:
感应器灵敏度不够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手按在纸巾处,水应该能出马桶
那个搓衣板(没有用纸板),盖在马桶上,最弱的档也应该能将水打到纸板上
估计使用几年了,清一下水垢
新的就不要了,换一家
朋友刚买的马桶,出现这问题。厂家不给退还
很便宜吧~不足k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手按在纸巾处,水应该能出马桶
那个搓衣板(没有用纸板),盖在马桶上,最弱的档也应该能将水打到纸板上
估计使用几年了,清一下水垢
新的就不要了,换一家
朋友刚买的马桶,出现这问题。厂家不给退还
很便宜吧~不足k
2K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手按在纸巾处,水应该能出马桶
那个搓衣板(没有用纸板),盖在马桶上,最弱的档也应该能将水打到纸板上
估计使用几年了,清一下水垢
新的就不要了,换一家
朋友刚买的马桶,出现这问题。厂家不给退还
很便宜吧~不足k
2K
冤大头
从图片看,水压不足,疑似有漏水处

网友H:
2015买的松下马桶盖,到现在近10年了,别的毛病没有就是使用几年后,女性洗功能水封漏水不好用了,松下这个洗涤功能是拉完以后手动控制,在人体背部类似一个人体感应窗,是检测人是否坐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2015买的松下马桶盖,到现在近10年了,别的毛病没有就是使用几年后,女性洗功能水封漏水不好用了,松下这个洗涤功能是拉完以后手动控制,在人体背部类似一个人体感应窗,是检测人是否坐下的。
松下,当时价格不菲吧

网友G:
用的九牧 20年买的 挺好用的 座垫加温 清洗 热风 冬天用着很舒服

网友H:
回复 楼主:
不算太贵,2680元还送了个小型松下电饭煲。

网友D:
你们使用这类马桶后做定期特殊清洁吗?
尤其使用助便功能的家庭

对于公共场合的这类马桶(比如宾馆),建议能不用就不用~估计他们不做特别清洁
看前面诸多回复,如何正确骗过传感器都没掌握,如何在它突然射出脉动水流时清洁它?

第一次清洁你会不相信你看到的~不要相信说明上的自洁功能

网友I:
哎呀,我用不来马桶啊,只能用蹲厕,

拉不出来,真的怪马桶。

太难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I:
哎呀,我用不来马桶啊,只能用蹲厕,

拉不出来,真的怪马桶。

太难了
如果家里有老人,或需要者,简易装一个,什么xxx真的不需要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机器问题了. 就是人肉感应失灵. 难道是臀的问题?
厂家说刻客户不会使用
家里的两种传感器, 座圈上应该是电容, 底下有个红外, 红外就是太灵敏, 拖把晃一下就冲.
厂家问题没得跑. 你不能因为湿纸巾可以动作, 而人却不动作是正常. 这就像郑人买履, 脚不合适, 量的长度合适. 现在就是这样, 人在场没用, 要照片才认.

网友H:
回复 网友A:
我原来那个松下的,坐的位置必须靠后才能感应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