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2-26):
遇到一台光宝evo6800 11kw变频器,上电报uv 母线电压低,进菜查看母线电压有时候330v ,并且波动有时候400v。实际母线电压540v 并且稳定。应该是母线检测电路故障。求检修思路,或者有图纸的朋友发一份参考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提供以上连接,为你维修思路参考。

网友B:
母线电压检测一般在电容附近检测,有一些是从启动电阻那取的检测,还有一些是通过变压器的后级取得检测电压。具体机器具体分析,您这款机器真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