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2-26):
一、接线图
1、I/O板拨码开关设置:选择压力表给变频器的反馈模拟信号输入为通道2,并将其打到ON位置(0-20mA电流,实际4-20mA需要在后面设置),压力表给变频器的反馈模拟信号由端子10-11输入(注意±极):

2、启停控制、压力表接线电路:

二、变频器参数设置

1、变频器初始化

液晶显示            操作意义
P0003=1        参数访问等级为标准级
P0010=30       进入初始化复位准备状态
P0970=1        参数初始化复位到工厂设定值
busy           正在初始化复位,等待。。。
P0970          操作完成,此时,P0970=0,P0010=0,变频器参数初始化复位到工厂设定值

2、变频器输入电机参数、种类、用途,并进行电机识别

参数                操作意义
P0003=3       参数访问为专家级(几乎可以对所有参数进行显示、设置)
P0010=0       变频器处于准备就绪状态
P0100=0       三相电源为60Hz,电机功率单位为KW(默认)
P0205=1       电机负载为变转矩,如水泵
P0300[0]=1    电机为异步电机(默认)
P0304[0]=400  电机铭牌额定电压等级(含三相380VAC)
P0305[0]=     电机铭牌额定电流(A)
P0307[0]=     电机铭牌额定功率,单位取决于P0100
P0308[0]=     电机铭牌额定功率因数
P0309[0]=     电机铭牌额定效率,如P0100=0,则无此参数
P0310[0]=50   电机铭牌额定频率,Hz
P0311[0]=     电机铭牌额定转速,转/分
P0700[0]=2    电机启动、停止控制命令来源为端子控制(默认)
P1000[0]=1    变频器频率设置信号来源为面板
P1080[0]=0    变频器运行最低频率为0Hz(默认)
P1082[0]=50   变频器运行最高频率为50Hz(默认)
P1120[0]=10   变频器运行从静止到最大频率所需时间为10S(默认)
P1121[0]=10     变频器运行从最大频率到静止所需时间为10S(默认)
P1300[0]=0      变频器控制方式为线性V/F(默认)
P3900=3         电机数据计算,其它参数不进行初始化复位
P1910=1         使电机识别有效,出现A0541报警,并自动启动变频器(默认)

3、变频器启动端子、给定频率源设置

P0700=2         变频器启动命令来源于端子
P0701=1         变频器具体启/停端子为5-9端子(闭合启动,断开停止)
P1000=1         变频器运行频率给定(压力给定值)命令来源于面板

4、I/O模拟量输入通道、信号种类、信号范围设置(注意为此例为变频器反向或负向控制模式)

P2271=0         变频器反向或负向控制模式。变频器系统在控制时,自动将P0758[1]和P0760[1]参数值在效果上互换(实际上并没有实质性互换,只是控制效果互换),即:压力越小,反馈电流信号越小,频率越高;反之亦然。
P0756[1]=2      变频器模拟输入通道2反馈信号输入为单极性电流(由拨码开关选择为电流0-20mA信号)
P0757[1]=4      变频器模拟输入通道2信号起始值为 4mA
P0758[1]=0.0    变频器模拟输入通道2信号起始值为4mA时,对应输出频率为最大输出频率的0%(反向控制,即为最大频率:50Hz)
P0759[1]=20     变频器模拟输入通道2信号最大值为20mA
P0760[1]=100.0  变频器模拟输入通道2信号最大值为20mA时,对应输出频率为最大输出频率的100%(反向控制,即为:0Hz)
P0761[1]=4      变频器模拟输入通道2信号模拟量死区值为4mA

5、PID设置

P2200=1          使PID有效
P2253=2250       PID目标设定值(恒压值)的给定,来源于面板
P2240=恒压数值   恒压数值占压力表满量程的%,即:给定值的设定由传感器所选满量程的百分数表示。例如,当目标压力为0. 7MPa时,所选择的压力传感器量程为0~1.0MPa,则设定的给定值为70%。
P2264=755.1      PID反馈信号取自模拟通道2
P2265=5(参考)  PID反馈滤波时间常数
P2280=0.5(参考)PID比例增益
P2285=15(参考) PID积分时间
P2274=0          PID微分关闭
参考资料:https://www.ad.siemens.com.cn/productportal/Prods/MM4/Drv/008PIDfunc/PID.html

楼主:
P0758、P0760的参数,PDF手册定义,分别是4mA、20mA时对应的最大频率的0%、100%,即0Hz、50Hz,是正向控制的逻辑关系。
但恒压供水实际是反向(负向)控制。
而决定正、负向控制的参数,P2271=0,默认值,却又是负向控制,所以,以上对应关系应该是相反的,参数设置不变,但变频器控制的对应关系,自动取反了。
控制方向对应关系,实在不好描述。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网友A:
PID一直是个头疼的问题,收藏备忘~~

网友B:
向楼主学习,这个模板很好。

网友C:
这个参数设定比较多
国产很多变频器 10个左右参数就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