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 用的fb块做的 为什么报错呢

楼主(2025-02-27):
这是一个 数组升序排列程序 位什么最后两行报错呢 都是相同数据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一个 数组升序排列程序 位什么最后两行报错呢 都是相同数据呀

网友B:
数组改成in-o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