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绝缘防锈涂层

楼主(2025-02-27):
我们设备有发生过冷凝水滴到端子上生锈短路情况。在网上看到有很多绝缘防锈的涂层材料卖,但由于没用过这方面的东西,怕时间长了抹上去的这些东西反而会导电,不知道该选哪种。看哪位大大能推荐下具体型号或查找方法?我们电压基本都是380V,最大电流就200多A吧。

网友A:
不是该先解决滴水的问题吗

网友B:
估计产生冷凝的地方不好解决。

网友C:
包上好的保温层就没有冷凝水了

楼主:
水汽渗进去,打胶密封接口无效,且有时客户也会自行拆装。加涂层是多做一重保护

网友D:
个人觉得还是从源头解决最好,或者是做个什么盘接住水滴

楼主:
实际源头也在想办法解决,原因有多方面,一是限制不了客户的一些操作,二是选购元件本身也有些设计不合理地方。

网友B:
设计的时候好做导水结构吗?

楼主:
这种防水涂层应该也是很常用的材料吧,我其实就是想了解这方面材料的信息。源头问题就要另开个帖子了,有做过好几种方法的。

网友E:
绝缘防锈的涂层不敢作为绝缘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