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works2 范围不正确 这个是怎么弄呢

楼主(2025-02-28):
每次遇到这种问题就很懵 不知哪个范围不正确 哪个地方超了 有没有具体的提示 请教下各位大神 我该怎么弄 fx3u

网友A:
把软元件范围设大就可以了

网友B:
跟软元件地址冲突了。

网友C:
这个应该是更换CPU后的一个提示,要是程序软元件的范围较大,需要关注一下,否则,直接确定就好了!
你需要在PLC参数页面,重新设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