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创开关电源稳压部分

楼主(2025-02-28):
最近维修一台伟创1·5kw变频器开关电源,它的稳压部分和书中几乎一样,包括阻值都相同。只一点不同,是伟创的431的阴极接在了R5和R1之间,如虚红线所示。图中各点电压是维修好后待机所测,伟创的U1是LF353单电源供电。书中说U1的7脚是2·5V,应该错了。因为R10和R11阻值是一样的。感的疑惑的是电路结构一样参数一样,431为什么会有二种接法?现在R4上有明显的电压降,在书中属于不正常,但在该机上又正常。发出来供大家参考。

网友A:
把TL431更换掉再试,可能电路中431失效了。图中接法可以看成2.5V稳压管,在规格书中有详细说明

网友B:
你TL431K还和R短接吗?

楼主:
没有短接还是原来的样子,变频器正常工作

网友C(2025-03-31):
431管脚可能排列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