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3-02):
安川SGMGH-30ACA61的伺服电机,编码器走的通信模式,有会调试的吗,可以联系,有偿指导,联系17085179515
或者有老师留言指导,非常感谢

网友A:
你的编码器是哪个类型,增量编码器就很好调,淘宝有专门工具卖

网友B:
走通讯的麻烦啊,主要没角度和ABZ信号数据

网友C:
这种正常都是有联轴器的呀,装上就能好。如果小电机需要重新调零点的,这个都是技术,有偿估计也难教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种正常都是有联轴器的呀,装上就能好。如果小电机需要重新调零点的,这个都是技术,有偿估计也难教
这种就是花钱卖技术吗?就看这技术需要多少钱?买家与是否愿意出这钱?

楼主:
这种编码器,什么类型,也不知道,查不到说明书,也有说不需要调零的,也有说要调零的

网友A:
5条线,就是ABZ加电源吧,这个好办,你直接抖音上就有教程

网友C:
这种大概率是需要调零的,最简单的就是装上运行看看飞车不飞车呗。

网友E:
会者不难,难者不会!分两步,先给电机加电位置,在看编码器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