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3-03):
驱动部分触发测试没问题,可控硅和模块测量没问题。电压检测也正常,下一步往哪查。。

网友A:
日立sj300我一般放弃的

楼主:
有大神给个思路么?。。

网友B:
没有通讯之类控制,换个变频器也比较省事。

网友C:
驱动功率

网友D:
建议直接外修把,要不就先判断是否是驱动板的问题?在进行维修

楼主:
回复 网友D:
驱动板的问题,懒得修了。。。直接买了块驱动板。。

网友D:
回复 楼主:
这样比较快,换下来的板有时间再研究研究

网友E(2025-04-03):
修板子我们是专业的,联系我,让我们给你试试15010688271

网友F:
按故障解释来说应该是类似IGBT检测故障,找找有没有三相输出反馈电路或IGBT检测等类似电路,这个我没有修过,给你参考一下